wtj7603 救救我.

楼主(2006-03-09):
我在那个ftp上下的G2怎么装啊?我知道要先装那个补丁才能读安装盘,但安装好后就又出错了.请问要用哪个补丁啊?

网友A:
先装g2-setup.ISO,再装g2-addons5.ISO

楼主:
还是不行啊.
哪个setup 盘和add 1,2,3盘根本就无法被locat.安装好了后再插入setup盘时老是提示:please insert the correct CD-ROM,select OK and restart again.安装时也出现这个,我是用GreatPlanesInstallationFix补丁搞好的.但装好后,这个补丁不起作用.

网友B:
Deamon ->Emulation->Seafdisco
就OK

网友A:
add 1,2 要使用 RealFlightAOInstallationFix.rar 补丁进行安装

楼主:
果然要用Safedisc模式安装.
感谢wtj7603 ,感谢dpcom 的大力支持.谢谢啦.谢谢同志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