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KT板做强度足够的机翼(不用KT板做蒙皮)?

楼主(2006-03-09):
做了个机翼强度不够,还太重,翼肋也是用KT板做的,翼粱用两层KT板条,加了碳管(碳管太细太软),在被面还有碳片,但机翼还是太软了。
没相机可以上照片。

我这也找不到比KT还好的材料了

网友:
不软啊,加两根碳管,就是鱼杆的倒数第二节。

网友:
你用多厚的KT板啊?我直接插根轻木条啥都搞定了~呵呵
我的板是5mm的

网友A:
到卖风筝的那里去找找看,没准有意外的收获!!我就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地方找到了一种,1.2M长的碳纤管,比较粗,但那个直径是绝对能用的,强度够,才四元一根!

楼主:
谢谢了~~~~~~~~~~~~~~~~!!!!!!!!!!!!!!!!!!!
这里什么东西都不好找

网友:
这个已经不算KT板机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卖风筝的那里去找找看,没准有意外的收获!!我就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地方找到了一种,1.2M长的碳纤管,比较粗,但那个直径是绝对能用的,强度够,才四元一根!

碳的?碳的?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卖风筝的那里去找找看,没准有意外的收获!!我就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地方找到了一种,1.2M长的碳纤管,比较粗,但那个直径是绝对能用的,强度够,才四元一根! [/quote
难以置信!!我前些天去渔具店问,鱼竿最前面一节,大盖只有30cm长,细得让你颤抖。开价6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卖风筝的那里去找找看,没准有意外的收获!!我就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地方找到了一种,1.2M长的碳纤管,比较粗,但那个直径是绝对能用的,强度够,才四元一根!

玻纤管吧?比碳纤重。

网友B:
玻纤管倒是便宜些,重量倒也不会多出多少,了不得几克,到时候我就准备上玻纤竿了,便宜又好用

网友C:
能找干麻不找碳纤呢

网友D:
我用1mm桐木片做成"工"字梁,中间"1"两侧夹KT板加强,强度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纤管倒是便宜些,重量倒也不会多出多少,了不得几克,到时候我就准备上玻纤竿了,便宜又好用

当做长尾杆的飞机,机身前部要配平时,算一下就会知道尾巴重了几克前面要搭上多大的重量!
当用玻纤做长尾杆飞机,俯仰和方向的舵量被弹性发散掉动作迟缓走样/救机拉起无力时,就会知道碳杆的硬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卖风筝的那里去找找看,没准有意外的收获!!我就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地方找到了一种,1.2M长的碳纤管,比较粗,但那个直径是绝对能用的,强度够,才四元一根 ...

哎...遭遇一样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卖风筝的那里去找找看,没准有意外的收获!!我就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地方找到了一种,1.2M长的碳纤管,比较粗,但那个直径是绝对能用的,强度够,才四元一根 ...

4元?????????????????????!!!!!!!!!!!!!!!!!!!!!!!!!!!!!!
天啊,我买的15块一根!!!!!!!!!!!!!!!
而且不好用,第一架飞机飞上去时机翼像鸟翅膀一样扇啊扇的,我都不敢再飞了只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mm桐木片做成"工"字梁,中间"1"两侧夹KT板加强,强度很好.

轻木桐木都找不到,三合板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找干麻不找碳纤呢

就是找不到好的啊~~~~~~~~~~~~~~~~~~~~

网友:
用碳管夹在中间的确是好办法.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木桐木都找不到,三合板不知道可不可以????????

三合板太重,做"工"字梁不适合.可以考虑做单梁.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木桐木都找不到,三合板不知道可不可以????????

用椴木最结实,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