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告诉我无刷电调与接收机的接口协议!

楼主(2006-03-09):
我做过很多的无刷
电机
无传感器驱动控制器,想做个无刷电调供大家玩玩,但我不知道无刷电调与接收机的接口协议!在这里向大虾请教!

网友A:
这个是有区别的!!
舵机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呀???是数字的不是模拟的呀,这个要说清楚呀,不然他没有法帮大家了
如果是数字的那就要说清楚它的具体通讯协议了!!!

网友B:
那不是有个有刷电调的图纸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是调频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