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勿笑:再做第四架纸飞机!

楼主(2006-03-09):
已经做了3架纸飞机,一架比一架好飞,本打算收手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无奈上周放飞第三架原以为是终结版的红蝙蝠号时,飞机失控自由飞走!
这下只好从头再来,狠心买了SANWA的原配遥控器,而且一次买了2个!打算做一个纸飞机(应该算飞翼的),做一架固定翼。

喜欢上次的红色,所以这次又用红色装饰。这是半成品,还差电池仓没有搞好。

楼主:
这是成品,电池仓做好了,几次经验表明,偶尔摔机也是机头承受主要冲力,因此机头是双层KT板加强,并用透明胶彻底盖住。

楼主:
为了避免头轻,这次电机没有安装在最尾部,这样的结果是只能用5寸桨,直接损失了近100g推力!试飞时看情况吧,如果不行就在机身开槽,上7寸桨。

楼主:
由于上次头轻怕了,舵机、接收机这次都尽量靠前安装,舵机这次装在了反面,舵杆使用1.2mm的不锈钢丝。

由于舵杆太长,拉杆倒是正常,但是推杆时舵面如遇到阻力,钢丝会弯曲,因此设置了两个舵杆管,这下就好多了。

舵机用热溶胶粘在机身上,比双面胶要牢靠很多,双面胶弹性太大,虚位比较厉害。不过用双面胶炸机时不容易伤舵机,各有利弊。

舵角这次蒙朋友赠送了一把,总算用回正经的成品舵角,效果果然好。

调试发现舵杆钢丝太长,推杆时容易拱起,于是用塑料棉签的杆子剪两节,剖开后套在钢丝上,然后用热溶胶粘在机翼碳杆上,效果很好,有效制止了钢丝拱起。

网友:
帮兄弟顶啊。哈哈。

楼主:
这次用烙铁烫的V槽,效果非常好,合页定位准确,旋转几乎没有虚位。

舵机构全景图。

接收机这次下血本买原配SANWA,再失控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sanwa 的原配接收机在那买的啊  好多米???

网友:
做的好漂亮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次用烙铁烫的V槽,效果非常好,合页定位准确,旋转几乎没有虚位。 ”嘿嘿,这着不错!

楼主:
接收机是cxminger 大校帮我买的,接近400大洋吧,我们一起买了很多东西,也算不清楚了。

网友:
呵呵,这桨很有特点,只是桨效稍差,是大桨剪短的吧。

网友:
日。老子做的就是飞不起来!

网友:
泡沫少烫,产生的物质致癌!!
不要飞的太远
电机粘接用的什么胶水?热熔胶?

楼主:
1/楼上说的是,我烫泡沫时,所有窗户都打开,另外,调低烙铁温度也是很重要,这样可以减少挥发,让泡沫变成液态而不是气态。

2/失控时,飞机离我直线距离不超过100m,纯粹是设备问题,在地面反复拉距离试验都好的,上天就偶尔会失控。排除干扰问题,因为另一个用SANWA的兄弟飞了1个小时也没有失控。

3/电机会发热,决不能用热溶胶,这里用的是AB胶,牢固、耐热,前3架都是这样固定,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上说的是,我烫泡沫时,所有窗户都打开,另外,调低烙铁温度也是很重要,这样可以减少挥发,让泡沫变成液态而不是气态。

2/失控时,飞机离我直线距离不超过100m,纯粹是设备问题,在地面反复拉距离试验都好 ...

我的正准备要上天,收到要领了

楼主:
听高手介绍,我失控可能是飞高接收机和SANWA遥控器不兼容???苦啊

反正尽量原配吧。

楼主:
今日将飞机装7寸全桨,裁去屁股一部分。爽飞4块电池,估计在空中呆了累计近1小时?练抗风也练得不错,能顶风前进,呵呵。就是撞了3次树,有两次还挂在树上。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盼望更多纸飞机爱好者都来玩!

网友A:
真的能飞啊 好神奇哦

网友B:
原帖由
woaichentian
于 2006-3-13 18:24 发表
真的能飞啊 好神奇哦
哈哈。当然能飞,而且好飞的很。如果有技术还可以倒飞呢。

楼主:
本周又去飞,终于炸了!准备做第5架,但是要改改,不能老是这个款式。纸飞机的缺点也是明显的:
1、折纸的工艺造成尾部太重
2、尾推对推力线要求很高,稍偏就很难飞
3、速度慢的时候舵效应极低
4、水平方向很难控制

网友C(2007-02-23):
楼主好样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希望楼主再接再历!做一只完美的纸飞机并贴个最终版的图纸,让我们这些新手也能学着做做看!

网友D:
请问楼主,需要混控器吗?

网友E:
不久前做过一架,但没能飞起来,感觉像是机翼升力不够,具体问题还不是很清楚,lz能不能告知你的纸飞机的具体尺寸参数?谢谢!

楼主:
楼上的,应该是你动力不够,推重比基本要到1才好飞。我的飞机翼展大约60吧,年头太久。。。

网友F(2007-08-15):
Gale,我是Nick,很高兴收到你的邮件。我很喜欢你的做的飞机,真的很好看,
现在我正着手做纸飞机,请问:
1。需要哪些工具。
2。需要多少钱。
3。可否告知需要哪些设备。
比如对于新手制作纸飞机应选择何种遥控设备,电机,等。
希望能得到你及大家的解答,谢谢:loveliness:

楼主:
你发个新贴,我来回答,一问一答,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G(2007-10-13):
请问LZ用来沾马达和舵脚的胶水是什么胶.....全称..不要外号..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