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E,低速双桨较大,高速基本消除,是何原因?

楼主(2006-03-10):
我的亚拓450SE,买了一个多月,摔过,换了主轴、横轴、大桨,调了半天还是低速双桨严重(0.5CM左右),高速是基本消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配置如下:
450SE/HS56*4/GY-401/原装黄色325木桨/9X2
桨夹固定座的油封已换新的

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请高手指点啊

请高手指点啊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摔过的话,检查主轴、横轴和主悬翼座,轻微的变形都会导致双浆

楼主:
主轴/横轴换过了,主旋翼座换了油封,其他就不知道检查什么了(上旋翼座上)

主轴/横轴换过了,主旋翼座换了油封,其他就不知道检查什么了(上旋翼座上)

楼主:
为什么低速很明显,高速就基本看不出了呢?

为什么低速很明显,高速就基本看不出了呢?

网友:
霍霍,我的也一样,

好象不影响飞行啊,只是在低速的时候飞机有点晃,反正在地上,不管它了。

我的桨是自己削的。450XLCDE

楼主:
楼上的高人啊,居然敢用自己削的桨飞啊!

楼上的高人啊,居然敢用自己削的桨飞啊!

虽然飞起来似乎很稳,可我还是不放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高人啊,居然敢用自己削的桨飞啊!

虽然飞起来似乎很稳,可我还是不放心啊!

^_^,我倒是觉得那个ABS桨不如我的木浆呢,呼呼的,好吓人,又重。

因为是练悬停,要求不高哈,我现在是用的CD无刷做尾桨呢,

网友:
这年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楼上的都是高人啊

网友:
我主要是觉得450的尾桨系统代价太高,舵机HS156,200, 然后随便一摔那个塑料的固定组基本完蛋。。。最可气有次调试时不小心碰到了油门,尾桨把我的手臂啃掉了2小块,好痛啊。所以就改了,电调用的辉盛的,49元,^_^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旋头和主桨,他们的问题会造成某种没有规律的双桨。忽上忽下,或者一会有一会没。

网友:
上桨螺丝的力度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是金属桨夹,刚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