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玩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接线图如下:
 2 3
1   4
  ==
其中,1为信号线,3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线图如下:
 2 3
1   4
  ==
其中,1为信号线,3为地

4号机也是这种接法吗?

网友:
是这种遥控器吗?

网友:
G2可以玩,我已经测试成功了,就是那个接法,没问题,就是完的时候要把遥控器打开才能玩

网友:
开电愿开关吧.

还没用华科儿的六通摇控还没试过飞模拟哦

网友:
36#遥控器支持G3吗?

36#遥控器支持G3吗?

网友:
买个S端子,就可能与控接上了。用音频和并口的方法都有。
所谓打开就是玩的时候要打开控的电源。
最后,建议最好不要叫别人“X楼的”,而称“X楼的朋友”或“X楼的大大”比较好。

网友:
9针的好象是2接信号,5接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网上随便搜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