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尾管的修复

楼主(2006-03-10):
最近E-Sky小电直的尾管裂的越来越利害了,终于没法使用,最后居然都快断了。
曾经想过去买一支新的(某网站上的报价是19元),但又想锻炼一下自己的DIY技能。于是就调好环氧树脂,将尾管断开的两段的接口处内部塞上树脂,然后拼合好并固定,最后在接口处的外部也均匀的涂上树脂,然后等它慢慢干。两天后就达到使用强度了,现在已经可以重新飞行了。

如果模友的尾管出现裂缝不能使用的话,建议先别急于换,可以试试在管子外面涂上一层环氧树脂胶水(我用的是广州出的东风牌,一瓶环氧树脂,一瓶固化剂),等干固以后强度跟新的一样。

网友:
支持DIY精神。其实尾管几乎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A:
我找到一种最好的代用品!到卖棒针(就是手工打毛衣的针)柜上,3-5元买一包五号不锈钢的空心棒针,有五只还是四只,两头用沙轮打磨后,刚好就是小电直的尾管!又便宜又结实还轻。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错,但尾管不好拆,一般用线捆住开列的地方上502就不错了。

楼主:
不错。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种最好的代用品!到卖棒针(就是手工打毛衣的针)柜上,3-5元买一包五号不锈钢的空心棒针,有五只还是四只,两头用沙轮打磨后,刚好就是小电直的尾管!又便宜又结实还轻。
http://photo.5imx.com/u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错,但尾管不好拆,一般用线捆住开列的地方上502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