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友有关旋转头加强片问题

楼主(2006-03-10):
有玩友用这个吗?
谁能告诉我,上面的孔距是多少, 加强有效果吗? 因为我是玩的Cupid-II电直,旋转头太容易断, 想用这个加强,谢谢!

网友A:
不会吧,我的Cupid-II电直到现在才断旋转头,我对头悬停都快练成了。顺便问下,那个V头能用在Cupid-II上吗?

网友B:
加強片的主要作用是減少直昇機在空中時螺旋槳的鍋底效應, 還有助減少雙槳的出現, 頗有效的. 上圖的加強片孔距是36mm.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另: 同问: 那个V头能用在Cupid-II上吗

网友B:
對不起! Cupid-II的結構我不清楚.

楼主:
加强片买回来了, 装到CUPID-II上刚刚好!

网友B:
效果覺得怎麼樣? 機子性能有改善嗎?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介绍V头的文章,然后再对比丘比特的机子,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楼主:
在练模拟器, 看看这周六日有没有时间练练真机...

网友D:
我的是佳宝,上面有这加强片,不过铝的太软了容易变形,一变形就会出现双桨,我想换个铁的结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