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3-10):
遥控器里有3、5、7点油站曲线和螺距曲线。这个曲线是什么意思?对于入门来说,基本悬停用得着这么复杂的曲线吗?

网友A:
曲线就是说不是直线的意思,这个问题应该在幼儿园里已经彻底解决了的,怎么还带到这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线就是说不是直线的意思,这个问题应该在幼儿园里已经彻底解决了的,怎么还带到这来了

那到底是什么呢?
不同的知识领域有不同的诠释,还请兄台就曲线的一般定义以及关于遥控器设置这方面说说,让我等菜鸟学习学习,好终身受益啊...

网友:
曲线其实是给你一个更直观的感觉 韩国的h牌遥控器就没有曲线 是数字  不要说多点油门 螺距曲线不好 相信你多潜水后 飞了飞机就知道了

楼主:
我希望是了解后再潜水。

网友:
油门曲线就是把推杆各个时段的出力点描绘出来,描绘出来就是一个曲线,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为直线,但曲线出力更为圆滑

网友:
曲线,高手用来控制舵量的好帮手。

网友(2006-09-24):
晕,还是完全不懂

网友:
太高声鸟```````

网友:
就是油门和螺距的对应关系。比如:把油门平均分成5个点(0%-25%-50%-75%-100%),螺距分成5个点(0%油门负2度/75%油门正6度/100%油门正9-12度)点一一对应,油门多少对应螺距是多少,低级一点的不可以调整曲线的,高级遥控可以调整的,就是说这个关系可以自己调整,把这几个点连起来就是油门、螺距曲线。实在一点就是开车,一档对应的速度是多少,二档对应的是多少,三档.........。
说的不对,请老鸟批评指正。。。: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是不是就是横坐标是操纵杆位置,纵坐标是输出的功率或者位置或者其他什么的。
两者之间是非线性关系。
另外一个问题,坐标是用自然数还是用对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