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作模型伞翼飞机

楼主(2006-03-10):
近来儿子总是问我飞机怎么飞起来的,要我帮他作,我想伞翼飞机好像好做一点,哪位有模型伞翼飞机的图纸吗?听说可以做纸飞机,一样可以飞,工艺简单,我不明白,可以帮我一下吗?请回贴或发到我的邮箱:bear_0073@163.com谢谢!

网友:
太好了,那么我也同一个。
gh7up@163.com

网友:
看航空模型杂志

好象是8几年的,你再问问!
其实也很简单,看个样子!买个伞翼运动风筝(有碳纤维管子的,建议你买潍坊的),然后买铝管或者碳管,加上无刷就好了.

网友A:
你在论坛里搜索一下“伞翼机”应该能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我也刚做了一架伞翼机,制作起来确实不难,就是重心和翼面倾斜度比较难调得好,在操纵上我更是新手,结果连摔了几次,郁闷中........
没办法,只好先用模拟器把技术练好再飞吧~

网友: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网友:
我的伞翼机总算飞了起来,而且飞得还相当稳定,可惜就是不太抗风,飞高的时候被强风刮到了四五层高的树顶上,害得我不得不急CALL了个爬树高手来帮忙才弄得下来..........

网友B:
伞翼飞机一定要把尾翼的可控制的面积多多加大!那样才好控制机体风大的也就没有问题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论坛里搜索一下“伞翼机”应该能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我也刚做了一架伞翼机,制作起来确实不难,就是重心和翼面倾斜度比较难调得好,在操纵上我更是新手,结果连摔了几次,郁闷中........
没办法,只好先用 ...

能否分享份图纸!多谢了!bzyy@21cn.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伞翼飞机一定要把尾翼的可控制的面积多多加大!那样才好控制机体风大的也就没有问题啦!

嗯,我用的是小旋风的尾翼,那天飞的时候发现升降舵的敏感度还是不够,后来又接了一段KT板来增加尾翼的面积,希望下次飞不会再被风刮跑喽,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否分享份图纸!多谢了!bzyy@21cn.com

不好意思,我也没图纸,全是参考网上一些伞翼机的图片和相关零零碎碎的资料再凭感觉做出来的,呵呵~
改天我去借部相机来帮它拍个照,再放上来给你参考吧。

这是我做的第一架飞机,也是首次真正地把飞机送上了天。
我买的第一架飞机是小旋风,可没有一次能挺上几秒钟的,逼得我不得不自己动手去做了~

网友:
请抓紧时间快上图片吧

网友A:
不好意思,朋友的相机拿去修了,又懒得再去找别人借.......
不过,伞翼机真的比较难调整,也不好控制,我上次摔过后在重新修补时把翼面倾斜度调低了一点,结果上天后一打舵转弯就盘旋着往下坠,把桨和电机支架都摔断了.......建议新手还是别沾伞翼机~

我打算参照鲨鱼机的做法,把这伞翼机的伞翼去掉,再做个鲨鱼机的翅膀给它装上,把动力也改为倒推的,也许会更好飞、更耐摔~

明天就去买KT板!如果这样还是飞不了的话.......看来还得乖乖地去找启迪MM买架翼龙回来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朋友的相机拿去修了,又懒得再去找别人借.......
不过,伞翼机真的比较难调整,也不好控制,我上次摔过后在重新修补时把翼面倾斜度调低了一点,结果上天后一打舵转弯就盘旋着往下坠,把桨和电机支架都 ...

我准备改摔坏的奥迪天鹅,如果不行和找启迪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没图纸,全是参考网上一些伞翼机的图片和相关零零碎碎的资料再凭感觉做出来的,呵呵~
改天我去借部相机来帮它拍个照,再放上来给你参考吧。

这是我做的第一架飞机,也是首次真正地把飞机送 ...

同样同样,我已经摔坏两架了,都是上天不到2秒钟就摔坏了,而之前得花上很多天去安装。苦闷。所以也想做架伞翼机。。。。有机会向你请教下

网友:
请教就实在不敢当了,大家互相研究吧。其实我做的那架机机没有正常地飞过一次,不是机头上仰就是偏侧着下坠,最后都是以坠机为下场,最长的留空时间不超过两分钟。我已经摔了好几次,摔了改,改了又摔,郁闷啊........如果设计或调整得不好的话,伞翼机实在不好飞,甚至比普通飞机更容易摔。建议你还是先做一架“鲨鱼机”来练手,听说那机机很好飞的,而且我在看了前辈们的制作流程后,发现它的DIY难度并不比伞翼机高。我已经买回KT板了,明天正式开工!

这时傻乎乎的猫的 《会飞的鲨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F6%E8%D3%E3

网友:
我也准备用炸掉的小天鹅来做

网友:
忙了两天,翼龙与鲨鱼的杂交机总算问世了,并顺便上天,爽飞了二十多分钟,完了多年的心愿!
今晚就去借相机,明天上图~~~~~~~~~

网友D:
图那? 今天都已经6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那? 今天都已经6号了

不好意思,昨晚有点忙,现在补上~

以下链接是详细介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与技术和飞机无关的凄惨首飞: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那根钢线像不像龙须啊?哈哈~虽说是重了十克,却能起很好的保护作用哦~

黄色的KT板刚够做机翼,只好用那种一面有米纹的硬KT板来做机身,重是重了点,可是非常硬朗~

等技术练好后重上小旋风玩3D~

今天傍晚时照的,因为找不到人帮忙,只好先把飞机飞高一点,再一手拿摇控,一手拍照,可风太大了,非常危险,只勿勿地拍了一张,就不敢再分心去照了~

因为飞得太高了,近百米高,拉镜头拉到最近也只能拍到一个点,唉.........

以前那架伞翼机的残骸,本想让那副伞翼留个全尸,可惜做新飞机时找不到合适的碳纤,又懒得出去买了,便顺手拆了它的一根骨头下来,嘿嘿~
顺便也帮它照张相留念吧~

网友D:
你的动力好强啊,不晓得我的动力够不够起飞的。

楼主: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多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动力好强啊,不晓得我的动力够不够起飞的。

动力组是普通的白铃铛(2408-21)加11V1800mha锂电,配7060奖,据说全油门有五六百克的拉力,平时我用很小的油门(估计一两百克的推力吧)就可以轻松的飞,普通的180电机也许就能应付了吧。不过我没用过有刷电机,也不敢肯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多的支持

再一次建议你还是先别搞伞翼机,我那架伞翼机改了几次都飞不好,但这架一做好就能飞了,相比之下,谁更难做就一清二楚了。虽说我这架新机的翅膀制作起来确实比伞翼麻烦了一点,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好飞才是一切嘛!嘿嘿~

网友:
伞翼机好做不好飞,我做过,哪时用的是1.5mL压燃发动机,做了一个翼展800mm的,总重500g左右,上天后很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