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6#机请教高手!

楼主(2006-03-10):
我是一个完全新的新手!从小就向往飞机模型,但因种种原因终于在上个星期拥有了自己第一架电直:华

可尔36#,心情及其高兴!但仔细摸索和看后才知道想飞电直还没那么简单!在我们这个小城市我还从没

发现谁玩电直,看来我是第一个!后来就不断在网上搜索以求找到高手指导!终于我发现了5imx这个云集各路高手的网站。我一口气看了一天,很多帖子让我受益匪浅!我抱着渴望的心情向各位高手及老鸟请教以下问题,希望能够使自己的飞机飞起来!!!
首先我把:遥控器电池---》电池满满的---》把所有摇杆和微调全放在中间---》打开遥控器开关---》把电直的锂电(已充满华可尔1800ma)接上---》只听电直滋滋响了几秒钟,初始化已好!---》然后遥控器和机子都不动---》出现以下情况:
尾陀机不在中立点,靠左。在遥控器上我把尾陀微调打到最左边后,尾陀机还在滋滋响,尾陀微调打到最右边后,但中立块到不了最右边差一点,不知何故?

楼主:
问题2:还是在上边的设置不动的情况下:遥控器装电池---》电池满满的---》把所有摇杆和微调全放在中间---》打开遥控器开关---》把电直的锂电(已充满华可尔1800ma)接上---》只听电直滋滋响了几秒钟,初始化已好!---》然后遥控器和机子都不动---》出现以下情况:
主翼下边的这个小圆盘向前右方向倾斜:

网友:
遥控器上微调试试

网友:
问题1,这是正常的。问题2,调一下微调

网友:
我来帮你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问题2:先打开发射机、所有的微调回中;然后接收机上电、等待机机检测完毕所有舵机回中;断开接收电源,观察十字盘(也就是你所说的小圆盘),如果十字盘不在水平位置可以调节机头的两个舵机连杆的长度,使十字盘处于水平位置;要注意的一点是最好不要动发射机上的微调,只有在调节舵机的连杆都不能很精确地把十字盘调到水平的时候才用发射机上的微调进行精确的调整。
问题1:从楼主的照片来看,楼主的陀螺仪应该是华科尔的新款 006 号带锁尾功能的陀螺仪;这个陀螺仪在使用中应该注意几点:1 观察陀螺仪的左侧,下方有两个拨动开关,看左边的哪个;如果开关在左边,(也就是在有AVCS字样的那边)就说明了你的陀螺仪已经打开了锁尾功能;如果楼主是使用华科尔的原厂遥控器的话注意一定要把发射机背面的 5 号开关打到左边,把上下跟轴混控功能关闭,就算不是使用原装的遥控器,也一定要切记把上下跟轴混控功能关闭,否则陀螺仪就不能正常工作!!
2 陀螺仪的左侧还有一个可调的电位器,是用来调节陀螺仪的感度的;逆时针旋转是降低感度、顺时针是增加感度,切记调整感度之前一定要先断电,调整后再接电。
至于那个尾变距滑块不在中间位置的问题: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先试飞,如果在飞对尾悬停的时候尾巴老是往左边走,就说明了尾桨推力大了,应调节尾舵机连杆的长度,使尾变距滑块再靠左一点,减少尾桨推力;如果老是往右边走就是尾桨推力不够,调节尾舵机连杆长度,使尾变距滑块靠右一点,增加尾桨推力。

先说这么多吧,打字好辛苦哦!如果对楼主有帮助的话,请为我加精。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几位老手,高手的指点迷津,感谢你们!

我的36#机前两天主浆打坏后,我今天安新主浆时发现安主浆的那根小钢柱有些轻微往下倾斜(刚买回来时没注意两个本就直直的还是就这样有些轻微倾斜),不知正常不正常? 如不正常该咋调整?!

网友:
换根新的吧,这根轴是直的。

网友A:
敲直了再用吧,我以前玩36#机就没有换过横轴,都是敲直了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敲直了再用吧,我以前玩36#机就没有换过横轴,都是敲直了再用的!

用敲的效果不是很好的,我之前也敲过,始终没有新的那么直。

网友:
同意楼上!!!!!1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几位老手,高手的指点迷津,感谢你们!

我的36#机前两天主浆打坏后,我今天安新主浆时发现安主浆的那根小钢柱有些轻微往下倾斜(刚买回来时没注意两个本就直直的还是就这样有些轻微倾斜),不知正 ...

主轴连杆弯了,必须换新的。

楼主:
感谢少将,大校,上等兵,中将等对我的解答,我把柱子取下后已用钳子捏直!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前两天飞时尾翼上的“尾翼转组件”两个地方碰断了(见图),我用ab胶水粘好了,从外观看跟原来没啥区别,而且挺结实!安装好后,我一加油门,尾巴绕着机头逆时针原地转圈,把遥控器左边的微调调到最右边,摇杆打到最右边情况好了一点,但还逆时针转圈!不过油门推倒70%左右飞机也起来了!我就是不知为何会逆时针转圈,能否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多怕老帖!!!!!!!!1

网友:
试一下把陀螺仪的反向开关(也就是陀螺仪面板右下角的开关)打到另一边。

网友:
“少将,大校,上等兵,中将等”,谁是谁?

楼主:
"中将"当然是你“palm”!,,“少将”是“xiaohong-0001”,,“大校”是“njvincent”,,“上等兵”是“tedhank”,我这个也比较喜欢军事,我觉的用军衔称呼更好!

网友:
36#调试好了也是不错的。祝,爽飞!

楼主:
唉,我的机子又出问题了!昨晚试飞时,把两只主浆打坏了,请教各位大侠坏到这种程度看看还能用吗?!(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