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GY400了, 在家上电试了几试. 一点都不漂!

楼主(2006-03-10):
这比WALKERA WG001已是好很多了. 我现在有两个GYRO, 一个是WG001, 一个是GY400. 不能比啊.
明天到小学校里操场上去试试!

网友A:
快试,不知道和401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试,不知道和401比如何

我没有GY401, 只有WALKERA的

网友:
找同好借啊

网友B:
这个肯定比华科尔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比华科尔的好。

呵呵,实话。

网友:
顺道问问,比GY240如何啊?

网友:
真想知道.比GY240如何啊?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 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
1) 不知如何设置这个东西
我的遥控器是SPECTRUM DX6. 遥控器的说明书上说有两个参数是调节CH5的. 一个是SUB-TRIM, 一个TRAVEL. 对这种增益可控陀螺,如果有两个参数可调, 会是哪两个.
2) 飞的时候, 第一次, 飞机打转, 把方向开关拨过去就好了. 然后就发现尾巴左右摆动很厉害. 把TRAVEL调小了, 就没有那样摆了. 应该是增益被调小了.
3) 不过飞的时候尾巴还是会慢慢转, 锁不住.

请用过这类陀螺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陀螺仪大致和gy401的调法差不多。
有三跟线的插头插rudd通道,一根的插感度调整通道。
感度在50%时,为0感度,50%一下为普通模式,百分比越小,感度越大,50%以上为acvs模式,百分比越大感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