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改造过40级油动固定翼

楼主(2006-03-10):
使用什么的电机?辉胜3520可以吗?

网友:
没改过,不过个人认为起码也得3KG拉力的级别

网友:
那个.............太费了吧!

网友:
好象没必要吧.成本太高.要大电机,大电调+NN组电池..晕了
好象一般改.都是把15级象真机改成电动的.而且成本也不小哦.

网友:
有2000G拉力就够了。
GMS47的发动机也只有2500G左右的拉力。
成本高哦:电机+电调+充电器+电池(N组),算下来比发动机和油贵好多,还少了发动机高声叫时以人的刺激。

网友:
改那么大级别的无刷不等于烧钱吗?还不如回油发动机...。。。不算什么,单单电池就够贵了。。。

网友:
改下来是天价,玩不动的

网友:
2kg拉力的话,大概3k左右就可以下来了。
电池如果使用得当,和n个起落的油钱差不多

网友:
用两个电机装在机翼上,  就不用太大的了

网友:
呵呵!其实目前40级别油电,动力部分不是问题了!动力大概需要600-800W的电机,输出3000-3500克的动力,40-60A的无刷电调,国产的基本上可以在500元以下了!电池组需要10C 2S4P 2000mAh 的锂电池组!整套配置主要贵在锂电池组上了!如果是锂电池组能够正常使用50次以上,其实实际成本和油的是一样的了!

20-25级别的油改电,目前是比较适合的方按!电机+电调的价格在400元左右!动力大概需要230-350W的电机,输出1200-2000克的动力,锂电池组用10C 3S 容量在3000-4000mAh。如果是普通练习机,用SC动力镍氢电池9-10S可以了。整套配置价格,其实已经比油鸡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什么的电机?辉胜3520可以吗?

没问题,用4s2p2200mah12C 60A电调独立BEC,驱3520-7用14x8APC拉力3500g
用不了多少钱的.比油的省多了,马力绝对比40甲醇机大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什么的电机?辉胜3520可以吗?

台灣的例子, 可供參考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