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发动机改水冷……

楼主(2006-03-10):
大家看看啊,我准备改个四冲
发动机
,改成水冷的,照下面这种方法改应该可以吧
在发动机散热片上从上往下开个8mm的开口(如下图黑色线部分)
将空调毛细管缠在散热片之间(如下图红色线部分),用木锤把毛细管敲进散热片之间
接上进出水管,OK!
应该可以吧,过两天试试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过这样一来重量太大了,而且重心很高的,如果这个发动机只是打算临时使用在船上,这样倒是可以,否则的话还是改用专门的水冷散热器的好!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发动机的四周的船壳上安装8个象电脑散热的那种风扇,你说效果好吗????

楼主:
8个风扇?想直接推动船吗?
8个啊!太强了…………………………………………

网友B:
不是想直接推动啊,我是买那种小的电脑上用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