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动力配置

楼主(2006-03-10):
有经验的前辈帮忙看看这个机要配多大的推力才好飞,这个飞机的主翼面积52dm2,重量预计在1400g以内,翼型是克拉克Y型。

网友:
我想只要有1KG左右就可以飞得很好了,不过要完成动作的话就不好说了,不过这机型应该也完成不了什么动作

网友A:
2409-18外转子驱1047/1080/1147都可以了,装在600cc或1.25c的可乐罐上后推
不过这机的尾撑太细不好飞,升降舵基本无效或乱

网友:
瓷砖以30cm计,翼展1.7m?

网友:
这么重,搞什么啊?做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9-18外转子驱1047/1080/1147都可以了,装在600cc或1.25c的可乐罐上后推
不过这机的尾撑太细不好飞,升降舵基本无效或乱

谢谢你的意见。我也觉得尾撑的刚性太差,但又没有合用的材料。你的意见是飞上天后会控制不了吗?

网友:
翼肋好象是木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动力(850g)行吗?http://www.121mx.com/shop/Viewgoods.aspx?goodsid=10001440

绝对不行.你的飞机翼面积52,已属于中型的飞机了,翼展至少1.5米吧?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实用的动力组.
11.1V2400mah15C+辉盛60A电调+辉盛2908+辉盛1050APC,拉力1600g,电流35A

网友:
厚厚....厉害~~!这个够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也觉得尾撑的刚性太差,但又没有合用的材料。你的意见是飞上天后会控制不了吗?

我的感觉是这样它未必能爬上去,不过总好在飞高了控制不了吧

网友:
机机大得有点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行.你的飞机翼面积52,已属于中型的飞机了,翼展至少1.5米吧?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实用的动力组.
11.1V2400mah15C+辉盛60A电调+辉盛2908+辉盛1050APC,拉力1600g,电流35A

------------------------------------
35A对锂电要求很高,价格很贵的。不如用高倍率放电的镍氢电池

网友:
1:翼展1.5米的滑翔机,空机重量不能超过600克(华迈的小凤凰、汕头飞马的风神都是这样),
2:楼主的飞机为何那样重,应该在减重上多想想办法??

网友:
好象楼主没说是1.5m,只说翼面积52,风神1.55m的翼面积可只有20平方分米

楼主:
我是第一次做飞机,也没有和其他有经验的人讨教。我是看了这个飞机后

有了做飞机的冲动,原本的打算飞机要满足以下要求:1. 螺旋桨后推,就算坠机损失也小一些;2. 有一定的滑翔能力,在高空有气流时可以省电;3. 慢速机,最好有一定的搭载能力,搞好了可以用来航拍。
因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做多大。买回来的碳纤刚好1米,于是觉得不要浪费了,就做了翼展2米的飞机,现在的展弦比为7.7,有点滑翔机的味道。因为翼展2米,不好携带,就做了可以拆卸的机翼,这样在结构上必须考虑适当加强,再加上害怕机翼的强度不够,用了4根5.5毫米直径的碳纤管,肋片用的是木材,还涂了n多的胶水,这样重量增加了,单是主翼就480g。同样因为方便携带的原因,尾翼也是可以拆开,同样在结构上也要增加重量。现在的空机估计(因为机身还没有做好)有850g,如果要用1600g的推力,我看能做到1400g的起飞重量就不错了。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要继续按现在的做下去,听大家说首先要加强尾撑的刚性(现在没有具体办法);另外就是买1600g推力的动力系统,我现在的1800ma的锂电是不能用了,要很多钱啊!另外一条出路是将机翼改小翼展,改到1.5米以内,那么推力有什么要求呢?
还请各位帮忙出出主意。先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就当是滑翔机嘛,应该很不错的飞,大才好看,实在

网友:
飞起来会变形的,翼型做的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