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的尾翼是干吗用的?

楼主(2006-03-10):
几乎每一款直机的尾杆上都有一平衡的尾翼,有的大一点,宽一点,有的是小一点的,这个尾翼的作用是装饰的还是有实际用处的呢?大一点的跟小一点的各自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呢?一直都在疑惑这个问题,想拆下来之后飞一下体验一下又不太感!

网友:
拆吧,不行在装回去,严重期待试验结果!

网友:
应该是装饰用的.我拆掉(是摔坏了,没有办法只好拆了)飞过.飞行效果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飞航线时有用

悬停时没有作用,飞航线时可以增加稳定性。

网友A:
航线好象作用也不大,不过我可能水平太差,所以也飞不出什么真正的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线好象作用也不大,不过我可能水平太差,所以也飞不出什么真正的航线

网友:
飞F3C估计有很大的区别吧,不过F3C的都把壳换成全包围的

网友:
应该是装饰用的,国外的几款油机平尾和垂尾都是碳纤板镂空的。不过在很高速时才能起到一点稳定作用。

楼主:
我看很多机都不能把这个翼拆了!否则的话尾撑杆不知道往哪儿装!当然,仿真的就例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机都不能把这个翼拆了!否则的话尾撑杆不知道往哪儿装!当然,仿真的就例外了!

兄弟  你说的是水平翼   人家说的是垂直尾翼。
还有个很重要的意义,保护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