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可以用11.1V锂电池吗?

楼主(2006-03-10):
有块闲置的VK160011.1V。不知道可以用在控上吗?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降壓

引用 楼主:
有块闲置的VK160011.1V。不知道可以用在控上吗?

因為11.1的鋰電充滿大約12.4~12.6 v用在控上會燒的,一定要降壓
吉米

网友:
八节5号电池的电压也是12V,问题不大

网友:
用在发射机上,完全可以

网友: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这里电子市场锂点很多,箱这样的,只要几块,还是大容量的呢,我也想问这可行不?

网友:
哎呀,错了,错了,是这个

网友:
其实没问题的,好的遥控里面都有自带降压的,如果实在怕,自己找别人做个降压电路,很简单

楼主:
我说的用这个哦

网友:
找个7809接上,完事
想看到电池的电压,在上面串二极管,一个二极管0.7v压降

网友: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已经用里电装在发射机上用了10个小时左右了,目前尚未发现异常,只是4VF的电量指针打在最大值,电池也没敢冲满,基本在12V以下。

网友:
应该没事

网友A:
我已正常使用两年(我是用亚拓15OOmA/h12C,用在JR9X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正常使用两年(我是用亚拓15OOmA/h12C,用在JR9X上)

放心了

网友:
我在T4VF上用过3节锂电,没问题

网友:
我的翼龙原配发射机一直用3节锂电。顺便说一下用3C放电的垃圾锂电都行,发射机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串两个IN4001二极管就可以了,低电压报警仍然有效,电压指示也正常.

如果不串管,遥控器的低电压报警会失效,到报警的时候电池肯定过放OVER,马上炸鸡啦!!!!

网友:
电压没问题,8节新的碱性电池电压可以超过12.4V,3节LI电充满是12.6V,基本不用担心电压过高,不过电压报警功能是没用了,10.8V的LI电报警电压对5号充电电池来说还是最佳工作状态。

网友(2006-06-11):
绝对没问题,我的就是这么用的,很爽啊,n久充一次电

网友(2006-07-25):
没问题的,我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