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轻轻松松用锂电池供电。

楼主(2006-03-10):
随着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的逐步普及,其价格越来越低随之而来它与生具来的重量轻容量大的优点逐步倍人们认识,尤其是模型爱好者。但标准节收机的工作电压是4.8V-6V,而锂电池的单节电压是3.7V。两节的串联电压在7.4V-8.4V之间,远高于接收机的额定电压。我曾经在某刊物上看到有人介绍用7805做稳压电路配合锂电使用,稍微具备电子知识的人都知道,78系列的稳压器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要大于2.5V才能正常工作。锂电池的持续稳定放电电压是6V-7.4V 之间,所以说7805一直是工作在极限值非常不稳定。况且7805的电流只有1.5A,多舵机工作其发热非常严重,当结点温度高于110度就会保护使输出电压截止为零,此时的飞机就处于失控状态。本人在查阅相关资料采用ALPHA公司生产的低压差三端稳压器制作的锂电稳压器具有重量轻(全套电路只有3克),电流大(3A)输入电压只要高于5.5V就可以正常工作且发热量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DIY一个试用。(该电路在滑翔机和8D上经过长时间使用吧 。)

网友A:
发热量与用7805还是低压差稳压没有关系,电池电压7。2V,稳压器消耗的功率是相同的,不如用三节锂电用开关电源芯片供电,才能真正做到小的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量与用7805还是低压差稳压没有关系,电池电压7。2V,稳压器消耗的功率是相同的,不如用三节锂电用开关电源芯片供电,才能真正做到小的发热量

78系列使80年代的设计产品,其效率和AS2830系列比要低的多。同样封装外型的产品前者只有1。5A而后者却有3A。我始终没说压差决定发热量,低压差的AS2830在输入电压相同的前提肯定比7805稳定。在有开关电源的应用有可能对接收机产生高频干扰,这一点应该注意。不信的话你用7805做一个再用AS2830做一套稳压器,先看一下空载的温升再实验一下带4只舵机时7805的散若片能不能用手摸的住就知道了。

网友B:
来张电路图看看啊,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张电路图看看啊,老大

图来了。

网友:
这东西好。

不过同样是线性稳压器件,没理由发热量小啊?奇怪,始终有压差X电流的能量被消耗在稳压管上了。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78系列使80年代的设计产品,其效率和AS2830系列比要低的多。同样封装外型的产品前者只有1。5A而后者却有3A。我始终没说压差决定发热量,低压差的AS2830在输入电压相同的前提肯定比7805稳定。在有开关电源的 ...

低压差比7805稳定的多,起码能保证两节锂电在放电后期给接收机稳定供电。
使用任何低压差的片子都可以只是在放电初期发热情况并没有改善,到电压降下来后发热会小很多。
开关电源的所谓高频也不过100多K,不会有射频干扰的,电源干扰还是可以通过滤波减小。
要是用低压差的话TO220封装还有电流更大的1084,价钱都差不多,能提供5A

网友:
楼上的朋友,开关电源的干扰不是来自于射频,而是输出的电源中含有较大的脉动电压,我也碰到过用开关电源供电后出现接受距离只有不倒10m!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从各位只言片语是找寻自己需要的知识

网友:
低压差=LDO?
如是,则可参考以下
LDO的种类
LDO是新一代的集成电路稳压器,它与三端稳压器最大的不同点在于,LDO是一个自耗很低的微型片上系统(SoC)。LDO按其静态耗流来分,分为OmniPowerTM / MicroPowerTM / NanoPowerTM三种产品。OmniPowerTM LDO的静态电流在100mA-1mA,MicroPowerTM LDO的静态电流在10mA-100mA,NanoPowerTM LDO的静态电流小于10mA,通常只有1mA。OmniPowerTM LDO 是一种静态电流稍大但性能优于三端稳压器的新型线性稳压器,适用于使用AC/DC固定电源的所有电子、电器产品。因其需求量大,生产量大,而生产成本极低,价格十分便宜。LDO是一种微功耗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它具有极低的自有噪音和较高的电源纹波抑制(PSRR),具有快捷的使能控制功能,给它一个高或低的电平可使它进入工作状态或睡眠状态,具有最好的性能/功率比,适用于在需要低噪音的手机电源中使用。NanoPowerTM LDO 是一种毫微功耗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具有极低的静态电流,稳压十分精确,最适用于需要节电的手提电子、电器产品,见图1。

网友:
这招好,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战考验

网友:
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电路这东西好像越简单就越保险吧!!

网友:
这东西好。这东西好。

网友:
又学一招!!!!!!!!!!!!!! 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

按你这样接输出只有3.3V,还需另外加电阻调压!

网友C:
用2595/2596 开关稳压IC吧!频率150K,电流1A/3A,发热小

网友:
安不安全阿?
用过的朋友说说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2595/2596 开关稳压IC吧!频率150K,电流1A/3A,发热小

实际使用成功吗?

网友(2006-04-14):
线性稳压电路的效率与电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