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飞跑的问题!

楼主(2006-03-10):
我知道玩飞机的各位都害怕好好的一架飞机失控飞跑吧,而且最怕的不是炸机时设备的损坏,而是被路人拣走。。。。  弄得血本无归

我是玩车的,我们玩车的上面有一个失控保护器,能在没有油门信号的时候关断油门(前提是有电源),我想这个东西能用在飞机上么?  这样是不是就能避免飞机失控飞跑被人拾走呢?

各位有用过的么?  讨论下吧!

网友:
PCM遥控设备有这功能,问题车船停下来就安全了,飞机在天上停下来又能怎么样呢?

网友:
翼龙的遥控设备就是丢失信号后电机停转。舵机保持有信号时的位置。。。。。。。

网友:
是啊,PCM不只能关电,还能设定各舵给出指定的舵量,问题飞机在天上可不好说那种情况能最好

楼主:
那请问下4VF的原配接收机带有这个功能么?    别的品牌好像就没有这种功能了吧

炸机总还有些能用的剩下吧,要是飞跑了让人拣去了就什么都没了啊!  炸机区好几个帖子都是这种事情,让人气愤得不行啊! 所以我想宁可炸也不愿意被别人拣了去啊!

网友:
4vf没有
需要ff6或者以上的设备,并且使用pcm接收机,并且设置了失控保护

网友:
PCM模式的才有,不仅是接收机的问题,千元以下的设备我知道的只是水货的FUTABA 6EX-HP配146的PCM接收,还是直升机版的飞固定翼少了联动混控功能

楼主:
那照各位看来,这个失控保护器有没有必要使用呢?   还是失控了没法追回来就算了?

我是宁可失控了栽在我面前,也不愿意飞到老远找不回来。。。

网友:
失控的事小心点基本都可以避免的吧?新设备拿来以后先找个对讲机拉下距离.每次飞行前量下电池电压,检查舵机线的连接,接受机天线有无受损.不就OK了..为啥老说失控后咋办呢,呵呵.多检查,防患于未燃,不是更好

楼主:
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么!

好多老航模也碰到过的啊。。。。

网友:
我引用以前看到的一位前辈说的话:不贪高,不贪远。

网友A:
唉,不贪便宜才是正途。

我才飞不到100m远,就失控了,而且非常不巧,失控瞬间舵位极其平稳,油门半,结果越飞越远,我多盼望它摔下来啊。我在江边放的,离水1公里左右,江面也有近1公里宽,结果居然飞过江去了,而且爬升得非常高,一个黑点。

这次我狠心买了进口接收机。不要怪我像祥林嫂一样,实在是打击太大,那么好飞的一架飞机。。。

网友:
有,电调的基本功能。不过不能防止被人捡走。飞机会滑翔,就算失速,也会栽在很远的地方。

网友:
被人捡走是可怜,而且可气,损失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不贪便宜才是正途。

我才飞不到100m远,就失控了,而且非常不巧,失控瞬间舵位极其平稳,油门半,结果越飞越远,我多盼望它摔下来啊。我在江边放的,离水1公里左右,江面也有近1公里宽,结果居然飞过江去了 ...

有钱好办。我没米,还是小心翼翼的好。嘿嘿。

网友B:
各位在飞机上写上联系方式,说了拣到归还者,给一百元RMB,保管他们会还,因为一架飞机至少值个四百吧,这样自己还是不会亏大,(没玩过模型的,也不会知道它值多少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在飞机上写上联系方式,说了拣到归还者,给一百元RMB,保管他们会还,因为一架飞机至少值个四百吧,这样自己还是不会亏大,(没玩过模型的,也不会知道它值多少钱,呵呵)

失控最可怕的不是丢钱,怕伤人伤物,写上联系方式方便也不知道真被撞上的人来敲竹扛就......

网友A:
我在野地里放的,失控后也在野地里,找到几乎不可能,等人碰到差不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野地里放的,失控后也在野地里,找到几乎不可能,等人碰到差不多,呵呵。

我试过,飞机寻踪器在这种条件下很有效!!

网友:
楼上详细说说?我正准备开发一个小型“无线电猎狐”装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