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能用在亚托上吗?

楼主(2006-03-10):
请问9254用在亚拓上可以吗?会很重吗?需不需要改舵机架?

网友:
外挂BEC可以用,不过重量大了点

楼主:
请问BEC是不是温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BEC是不是温压器?

是的,将电池电压稳压在接收机和舵机等设备用的4.8~6V。一般调速器的BEC的电流比较小,用大舵机时就要用外置的BEC了

楼主:
为何不外挂一组4.8的电池组,虽然重点,但可以延长飞行时间??

网友A:
应该是飞行时间更短点,因为4。8的电池组怎么也有50克,我觉得飞机轻才是省电的办法。EBC耗不了多少电的。2A*4.8才9。6W,比起主电机,不值一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飞行时间更短点,因为4。8的电池组怎么也有50克,我觉得飞机轻才是省电的办法。EBC耗不了多少电的。2A*4.8才9。6W,比起主电机,不值一提。

同意!

网友:
我就是挂了9254。飞行时间比以前是短了一些,而且重心比较靠后了,你要想办法让重心平衡,比如加长尾舵控制杆让舵机尽量靠前,接收机,电调尽量靠前,电池在放的时候也要稍微靠前

楼主:
请问你用9254后的效果感觉怎么样?是否比小型剁机的控尾能力强,我的9254是全新的,如果不适合用亚托,我就卖了它

网友:
9254的性能没得说,一个字“爽”

楼主:
谢了,大哥。这样我就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