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飞机的问题

楼主(2006-03-10):
1.请问用哪种
发动机
留空时间最久?
2.请问模型飞机可以飞上平流层吗?

网友A:
不用问了,自己试试看。

网友B:
飞上平流层好象不可能吧

网友C:
原帖由
n-flyer
于 2006-3-10 21:08 发表
飞上平流层好象不可能吧
建议去买747或者B52

网友D:
答:只要油箱够大,留空时间都够久;只要有足够的爬升速度和燃料到达平流层应该有可能。因为,据说蜻蜓也能飞到平流层。

楼主:
哦?
油机比电机留空之间长吗?

网友D:
不一定,看设计了。无人机就有飞24小时的。(不知问这些有何用?)

楼主:
没什么只想了解一下而已~(哪里有钱玩飞机啊)
无人机飞24小时?
用什么做动力?

网友E:
电池做动力,不过多半是军用品吧,民用的我没见过能放电这么长的

网友F:
不说能不能,只说知道的:
1、油动的,翼展1.8m,重量5kg,飞越大西洋,三千多公里。
2、德国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谷下放电滑,上升到7000多米采集大气数据。
当然这些都有特殊性,能上7000多米是山谷内有强烈的上升气流等,虽然离平流层还很远,但以上两种都是模型而不是军用无人机。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去年的《航空模型》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