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鸡的旋翼头

楼主(2006-03-10):
刚注意看了看,好象都是传统的十字罗盘比较多?

网友A:
是啊,ccpm的调整要比传统的要麻烦,所以普及率不高,但是论性能的,还是ccpm的好

网友B:
ccpm最大的缺点就是几乎调整不好,因为你的舵机很难做到彻底同步

网友C:
CCPM弄怕了!老是调不好,坏了好多个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