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3-10):
要配一架450,3500左右,老鸟给各意见

网友:
3500包括遥控吗?

网友A:
全套3280RMB(包括亚拓450XL、Futaba-PCM六动、飞高六通接收机、亚拓420L电机、亚拓25A电调、亚拓1800电池、充电器、1个GWS6克舵机、3个ESKY8克舵机),另外还送亚拓430L电机、Fuaba-PCM六通接收机、晶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套3280RMB(包括亚拓450XL、Futaba-PCM六动、飞高六通接收机、亚拓420L电机、亚拓25A电调、亚拓1800电池、充电器、1个GWS6克舵机、3个ESKY8克舵机),另外还送亚拓430L电机、Fuaba-PCM六通接收机、晶体。

这样配以后好多东西都还要换.飞机可以差一点,但电子件最好用好点的。电子件省不得直接影响飞行性能而又无法调整,个人观点.

网友B:
飞高接收机的安装位置要远离电调,不然包你完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高接收机的安装位置要远离电调,不然包你完蛋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因?

是干扰

网友:
其他都无所谓,飞高还是算了吧,ppm飞飞雷鸟还凑合,450还是pc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