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2 的问题,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6-03-10):
小弟今天刚刚拿到esky的lama2,还是坐了9000km的飞机来到的。。。先不说了。一接上电池,打开发射机就是主servo的一阵乱抖动,电机也不转,也不知道是servo的问题还是4in1混控的缘故,有同样问题的兄弟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一接上电池,打开发射机" ……………………

lama2上没有开关,应该是先开发射机,再接电池啊。又一个没有按步骤做动作的

网友:
发射机油门(包括微调)要打在最低点,等看到接收器的绿灯不闪长亮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接上电池,打开发射机" ……………………

lama2上没有开关,应该是先开发射机,再接电池啊。又一个没有按步骤做动作的

呵呵,是先发射再接受的,写乱了。不过以排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