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尾管怎么装啊?

楼主(2006-03-10):
一边是粗的,一边是细的,怎么装?

网友:
第一步:穿尾碳管

楼主:
粗的那边要用螺丝固定吗?

网友:
第二步:碳管头预有罗丝位,考眼力啊

楼主:
机身上没螺丝孔啊,还有就是碳管穿不到位,拉得很紧了都还差1CM左右

楼主:
是不是要用东西穿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上没螺丝孔啊,还有就是碳管穿不到位,拉得很紧了都还差1CM左右

塑料身还怕没螺丝孔,人家的自攻螺丝可还是尖头的呢,怎么碳管的螺丝孔被漆糊了反倒不说没有?
塑料的束口拉个锥度这么小的管子哪有什么紧不紧的,说明你那气温低呗,担心就机身尾部泡一下热水不就宽松了!

楼主:
直接用自工螺丝?穿的时候怎么固定住螺丝让它不滑动呢?要不怎么穿啊

网友:
先用细锥子在机身上扎个小洞,再拧螺丝。
感觉这个安装时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很关键,这两支螺丝拧不平,碳管尾部固定尾翼的孔就是不垂直的,就会造成平尾、垂尾不正。
我安装时碳管的前后已经打好的四个孔互相不垂直,我转了90度自己钻了四个,很不幸,也不太垂直……

网友A:
我的尾杆从来就没有固定紧过!螺丝也上了,胶水也用了,只要一个起落,保证马上又可以转动一个小角度。

网友:
机身尾管内部和尾杆头先用砂纸打粗。
尾管螺丝位上先打一对小眼。
尾杆头被漆糊了的螺丝也先清出来。
往尾杆头塞一小段白泡沫,把尾杆头黑乎乎的螺丝孔衬醒目了。
杆头段涂泡沫胶。
往机身塞尾杆,边拉边保持杆尾的两螺丝眼垂直,边微微来回旋看到泡沫白点就对了。
尾管打的小眼与尾杆的孔多少有些偏,就着偏向扩孔上螺丝。

网友:
这样一来,一定要特别小心杆尾固定尾翼组件的螺丝也是否垂直向下,否则这机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尾杆从来就没有固定紧过!螺丝也上了,胶水也用了,只要一个起落,保证马上又可以转动一个小角度。

不要乱来,尾杆松的飞机能拿去飞吗?
补救的办法,在尾杆伸出机身尾管口的结合位置上,套上一段橡胶质热缩管,吹缩前在管内滴上热溶胶,然后.....,嘿嘿

网友:
这办法真是不错!!多谢前辈了

网友B:
谢kill吧,看看他在5irc发的“精品翼龙贴”

网友:
往尾杆头塞一小段白泡沫,把尾杆头黑乎乎的螺丝孔衬醒目了。————绝妙高招!真是心灵手巧啊。

网友(2006-09-01):
尾管与机身的固定用螺丝的效果不是很好, 一是螺丝要对准管上的丝孔较困难, 二是固定的力度不大, 螺丝容易滑脱. 我是用粗细硬度合适的铁丝穿孔而过, 再把铁丝折弯固定, 很牢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kill吧,看看他在5irc发的“精品翼龙贴”

这个帖子在哪里?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在哪里?我怎么没有找到?

www.5irc.com搜索一下

网友(2007-01-25):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来,尾杆松的飞机能拿去飞吗?
补救的办法,在尾杆伸出机身尾管口的结合位置上,套上一段橡胶质热缩管,吹缩前在管内滴上热溶胶,然后.....,嘿嘿

这办法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