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请指教

楼主(2006-03-10):
请高手指教:
固定翼飞机的反向扭曲力有什么来平衡啊?

网友:
反向扭曲力——是某种后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吗

网友:
不知说什么     .

楼主:
??螺旋桨引起的与浆反向的力啊!!
再电机里面是这样叫的!`
再直升机中用尾翼平衡,在固定翼中是什么力平衡的啊?
高不懂啊@!!!!!

网友:
用下拉角和右拉角!

对不起啊,没机会读电机学,搞不懂!
只知道普通直升机的反扭力不是用尾翼而是用尾桨平衡的!

网友:
呵呵!
你用叹号我也用叹号!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A:
他指的就是螺旋桨的反扭力咯!stccs111前辈的解说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指的就是螺旋桨的反扭力咯!stccs111前辈的解说太棒了!

大概想得出说什么,但那五个字专业得吓人,用google还真查不到

楼主:
谢谢啊
有问题在问大家啊!!

网友:
首先固定翼的浆重很少,所以它产生的动量是很小的,不像直机机翼较重,浆面也大,离轴远的重量多,动动=度x质量,因此,固定翼转动时产生的动量不大,但直机就比较大。
根据动量守衡,。。。。。。。。。

我想固定翼的机翼高速“划“开空气时,空气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力不会机翼(机身)转动,就是因为这个力产抵消了浆的动量。

我不知对不对哦,只自己这样想的。

网友:
桨越轻越小越慢反扭力越小,但对于一个浮在空气中的物体,施加一个很小的力就能改变平衡,特别这个力是持续作用的,反扭力对快速的飞机的影响可能会小一点,但如果不作右拉和下拉,当油门变化时飞机的姿态变化大,需要舵面干预,耗能不说,飞的动作和姿态就难看了.
我的手艺很差,从不轻易尝试自制飞机,但不管是做/是改/是装,我都会首先非常严格的按画纸和说明去弄了再说,特别是不理解的地点更是小心.很多人不照重心/拉力线/配桨去做也能飞起来了还引以为荣,我在羡慕之余并不敢放松,始终认为只靠双手能做的优化是DIY的意义所在!

网友:
认真严谨,又活学活用,值得称道的治学态度,佩服很多下……

网友:
在模坛只是后辈,"佩服"之类的话担当不起,免了吧!

网友:
哦,那就改成“服了”……哈哈
各有所长嘛,有的会做,有的善飞,有的能改,我是擅摔……
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凭空想象的想当然是不可取的,所以……还是觉得你这种玩法很好。

网友:
条件有限之逼啊,有钱我早就玩油直/平跑/电船去了,乱玩烂玩才爽啊

楼主:
呵呵
谢谢讲这样详细啊
看来我是属于善摔的那一类啊!~~
要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