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之恋(含其他通用安装法)安装说明

楼主(2006-03-11):
蓝天之恋(含其他通用安装法)安装说明

蓝天之恋---陆空两栖练习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将此机装成副翼版,无副翼版,上反版,无上反版)
上反版在舵面调平后双手放开可以自行盘旋很长时间,横侧和俯仰安定性很好,很适合初哥练手。
当入门一定时间后可以将上反段切下装平,并将副翼切出,这样加了副翼后就可做倒飞等稍难一点的动作,
本身彩贴膜韧性非常好,百摔不碎,而电机内缩,摔坏桨和电机的几率也很小,可以说是新手入门及进阶之佳选!

安装如图

重心在主翼脊线的位置。重心和舵面调好了,双手放开可以自行盘旋很长时间,横侧和俯仰安定性很好。
其他几款的机体安装都非常的简单,按榫头插好定位上胶即可,电池魔贴安装和起落架见下图,
3A、3D机重心在翼弦的前三分之一左右,往前略调安定性好,往后略调则3D性能更好。

销售请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39324

网友A:
也许,推进布局更好,推进布局外观更漂亮点。

网友:
要是落在我手里,会装成鸭式的!动力不前不后在中间

网友:
等了若干天,总算等到了。连说明都做的如此漂亮.谢谢楼主.

网友:
讲解很详细,机机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推进布局更好,推进布局外观更漂亮点。

p38就是可以多种布局的,前拉,后推,双发全部都经过了测试

网友:
用扎带固定的方法真好!

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B:
勒到KT板的那面垫点塑料片,不然会勒破的

网友C:
歌蓝德 ,卡通机中有两个近似4分之1圆的蓝色泡沫件怎么用??主翼根部后缘十字机身垂直片上有一个约6厘米的镂空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勒到KT板的那面垫点塑料片,不然会勒破的

不需要的,我选用的KT板质量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我选用的KT板质量很好。

是吗?好啊!
蓝天之恋和P-38都有货吧,我想各来一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歌蓝德 ,卡通机中有两个近似4分之1圆的蓝色泡沫件怎么用??主翼根部后缘十字机身垂直片上有一个约6厘米的镂空做什么用??

小半圆是粘在电机架后面加强用的,那个长方孔本来是边条榫头用的,后来取消了,暂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好啊!
蓝天之恋和P-38都有货吧,我想各来一架先?

好啊,请抓紧,最后一天了

楼主:
关于P38双发
我是装了两台铃当,各用一个电调控制,注意要把其中一个电调的中间那根红线挑出来断开,电池用1900MAH10C一组就可以了,全动力总电流大概有20A,电池有点过载,不过实际飞时根本不需满油,半油门就足够了,双发动力彭湃啊。另外我还设了两组混控,可以实现动力转向,方向舵左打则右发加速,左发减速,反之亦然。根本不需要方向舵了,呵呵

双发的动力均衡的问题是很影响飞行的,我是这样设的,一只电调连油门,一只连方向舵,(方向舵不用),然后设一个油门对方向的混控,再设一个方向对油门的混控,注意设之前先把方向的顺倒调到和油门一致。这样设好的效果是:打油门,双发同时动作,打方向,双发差动。我这样测试了很久,双发非常好玩,动力彭湃,爬升迅速,滚转速率也比单发快,通场声音也好很多,还有些特别的动作例如先拉到快失速,然后方向打到底可以做出几乎原地的调头来,P38的这种失速倒转姿态是特有的,有趣极了呵呵

网友:
你太会玩了,不得不佩服你。

网友:
我想用好盈18a,银燕2215,15C 1500MA 11.1V电池,E1005浆。但是浆震动很大,银燕的桨夹的有问题,想换用浆保护器加GWS1047,O947浆,请问拉力可以吗??没仪器有点担心,电流不会超标吧,( 配在卡通和蓝天之恋上)

楼主:
用GWS1047很好,拉力按厂家标有790克,可以飞的很爽,电流大概13-14A,没问题的。振动不一定是桨夹的问题,很多便宜的桨出厂就是不平衡的,震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