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过于灵活,请问如何调整

楼主(2006-03-11):
昨天终于修好令当了,今天早上去飞!结果发现飞机在空中过于灵活,操作不是很方便,请问如何调整?微风2005,2408-21,600mah 8.4v镍镉,无副翼,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重心靠后了,改前点试试

网友A:
你的舵机钢丝是装在哪个孔里面,要是最外面那个,就灵活了,最里面就最迟钝。舵角的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钢丝是装在哪个孔里面,要是最外面那个,就灵活了,最里面就最迟钝。舵角的也是一样。

只对了一半哦,舵机摇臂那头靠外灵活,舵角那头反过来,靠外舵量小!

网友A:
呵呵,stccs111前辈教训的极是!!懒了一下,没仔细思考就说出来了,差点害人啊!还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stccs111前辈教训的极是!!懒了一下,没仔细思考就说出来了,差点害人啊!还好还好!

噢O,我可没教你也没训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