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老大请进,请教HBX 560电机问题

楼主(2006-03-11):
我的海博星前些时候车体撞爆了,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买了车主体换上,换上后就下楼跑了两块电池(老颜牌一块、原装一块),跑到两块电池都没力时把车子提起来空转清空余电(转速已经很低了)。转不到一会儿就不动了,摸了一下马达散热片---贼烫,没辙,估计是烧了,回家洗完澡摸散热片已经不热了,再插上电试了一下,又能跑了--难道马达还有过热保护?郁闷ing。。。。但想着能跑就不理他了。第二天又提下楼去爽,开了没几圈,居然不动了,从此它就再也不能动了。。。。。它究竟是咋了?看症状不像是烧了啊,有朋友说可能炭刷没了,但我的车子应该跑的不是很多啊,有那么快吗?炭刷在哪?能换吗?怎么换呢?请各位高手赐教,感激不尽啊

网友:
电机自身没有什么保护的。你的电机有可能是以下几个问题:碳刷或铜头磨损损坏、转子线圈出了问题、定子磁铁受震动脱落或过热失磁。
磁铁的问题,可以拆下电机,用手转动一下,就能感受出磁铁有没有问题。
碳刷是可从机壳的孔中看到的,
还有检查一下你的车子有没有机械问题,是否阻力太大,电机过载。
普通的电机碳刷一般是不可以换的。高级版的竞赛型540电机可以换碳刷的。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转速老大

网友:
电调烧了...............................

楼主:
刚才拆开固定在车体的螺丝摇了摇马达,掉了几块类似炭刷尸体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