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的电子设备可以来改装固翼吗 ??

楼主(2006-03-11):
如题,我的小电直 JABO-2,四通道的,可以用它的电子设备来装一架固翼吗 ??

网友:
当三通用,陀螺控制的那通道废了

楼主:
用 2 个驼机够吗 ??

网友A:
行,一电机通道,两舵机,飞大部分的电动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一电机通道,两舵机,飞大部分的电动飞机

能有多远的遥控距离?

网友:
有多远你自己试呗.我都是用对讲机.再找个人帮我拿一个设备,跑远了试.一般空中距离是地面距离的2倍..不过小飞机还是不要贪远..安逸最主要.哈哈

网友:
陀螺仪还可以安装在副翼上,当稳定仪,很不错。我用PG03飞野马就非常的稳!!!!

网友:
很多小电直的一体化接收电路中的陀螺仪是控制尾电机的,没法直接应用在固定翼飞机上

网友:
长见识,我没有这类小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