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6-03-11):
我将电变设置好,按照无刹车,中进角,65%保护,直升机模式1,设置我的450, 为什么设置好了,遥控放在最低,(一般模式)油门没有动就开始转了(速度不快)当时我的微调是在中间的,然后一定要微调到最低才停,是不是以后启动的时候要将油门放最低啊??
还有就是我试着把微调放中间,油门最低,装上
电池
后,电调就开始一直提示音(滴,滴滴)一直不停,是不是因为油门没有到最低>还是因为我微调没有放最低啊?? 我用的是亚托25A的,遥控市hitec 6动的!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你的油门曲线没有设置好。第1点的百分比可能设置大了。

楼主:
不会的!我是0%开始的
不会的!我是0%开始的,我已经查了好几次了!油门第一点是0

网友B:
没事.把微调放最低就行了.我遇到过同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