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7.4V电量显示器

楼主(2006-03-11):
本贴参照
lxd1954刘老师、xcw2008、长空
等模友的贴子制作,在此表示感谢!
制作过程简单,本人用了两天的业余时间就搞定了。
线路图如下(借用刘老师的图片,嘿嘿,不要收我版权费呀);
制作线路板。为节省时间,将刘老师的电路板照片(图二)用PHOTOSHOP软件剪辑加工后变为下图(图三、图四);
打印。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不干胶用废的纸光滑的那一面上(最高分辨率,用打印预览调好尺寸,多试几下,力求准确)(图五);
转印。用细砂纸擦干净敷铜板,磨平四周边角,将打印好的纸覆盖在敷铜板上,用透明胶固定好后用电熨斗(高温)在纸上面熨烫三十秒左右,线路图就转印在敷铜板上了。(图六)
腐蚀。用三氯化铁腐蚀印好的敷铜板,注意要掌握好时间。(图七)
冲洗干净后,闪闪亮的线路板就成了。(图八)
打孔后焊好零件的样子(因刘老师的电路图是11.1V的,而本线路是7.4V的,所以要减小限流电阻的值,我用的是约300欧姆)。(图九)
调试:我用两个5K的精密可调电阻代替IC7、8脚的两个电阻,万用表坏了,无法测电压,就准备了满电和差不多没电(凭感觉)的
电池
各一块,接好线后通过旋转两个可调电阻,使电量显示满电时灯全亮,没电时只有红灯亮,多调试几次就行了。(图十)通过调节两个可调电阻的值,该电路可用于4-12V的电路.
调试好后装在LAMA2上的样子。

网友A:
我早就做了。11.1v 7.4v 都可以用

网友B:
我顶你,能送我一块电路板吗?谢谢,先!

楼主:
我只做了一个哦,那四个线路板是刘老师的照片来的。制作很简单,原料更容易找,就当练练手吧。
上贴线路图被5IMC的图标有所遮盖,发一张清楚一点的.

网友C:
lm3914上哪儿买?多少钱?

网友D:
牛,热转印纸原来可以用这个来代替啊。

楼主:
原帖由
yanjian
于 2006-3-13 10:26 发表
lm3914上哪儿买?多少钱?
LM3914是常用IC,非常容易找,基本上卖电子零件的档口都有卖的.我买是8块钱一块.

网友E:
量产 销售么
造福一下我等动手能力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