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2飞腻了,现在想配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电直

楼主(2006-03-11):
我的lama2飞腻了,现在想配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电直,经过最近在坛子上学习,说什么36#,黑鹰,还有X400还有esky的什么款等等,到底那一个更合适我,我不玩什么倒飞,3D,只要能动力十足,飞行平稳,好玩,重在娱乐就可以。我有一个三和rd8000遥控器,lama2的遥控器,如果这些遥控器没用,一次买全套也可以,只要充电即飞的也可以,36号目前不到900可以买到全套

各位高手说我我怎么办,预算在1300元以下

网友:
36号 x-400都是不错的选择
36号要稳定些好控制一些

网友:
建议买个二手的亚托450再自己配电机电调舵机和陀螺仪!

网友:
r8000可以使用...

需要购买的可能是空机+无刷套装

还有个陀螺仪.如果以后继续发烧的话,选择240或401吧.

还需要4个稳定的舵机..

如果可以把预算提高点,可以买到更好的机机

楼主:
这么麻烦,我想到手就能飞呢

网友:
买黑鹰应该是最好的吧。..加我QQ1525102..!
告诉你我玩黑鹰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麻烦,我想到手就能飞呢

到手能飞的,电子设备都比较垃圾..例如舵机,陀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手能飞的,电子设备都比较垃圾..例如舵机,陀螺,什么...

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手能飞的,电子设备都比较垃圾..例如舵机,陀螺,什么...

网友:
拉马会飞了干嘛不再学飞4号机呢 4号机比36号机要容易点 学会了4号机再飞36号机 一步一步来嘛
我有一朋友就是这样一路学来这样才不会造成很难学的现象 而且4号机价格也没36号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