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求助!!!!!!

楼主(2006-03-11):
我刚进了一架启迪翼龙,现在有如下问题请教大家:
1、大家都用什么
电池
?
2、大家的电池、接收机和电调都装在什么位置?
3、翼龙3通道好飞吗?用不用自己加装副翼?
先提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北京模友太多了,都是高人,还有个什么翼龙帮,海淀有个厉害的婴王,kill等。。。。。。。。。

网友B:
答:1、如果你是用普及无刷的话,3节的锂电或9.6伏的镍氢电池。
2、电池接收机电调一般都放在机头。
3、翼龙3通道好飞。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不提倡自己加装副翼。
另:组装翼龙的时候,请参考stccs111的多图详解组装启迪无刷翼龙。

网友C:
这里可做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D:
如果有加副翼的话看看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坛子里好多关于翼龙的阿!尤其推荐读一下stccs111前辈的文章!够详细,够实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准备加副翼,请大家提提宝贵建议!

网友F:
首先,不建议三通还没飞就改副翼.
其次,改副翼的话搞清楚目的:为了姿态更稳定?还是为了提高机动性?
再次,为姿态稳定和练手开副翼,只接象dpcom那样切是合适的,不过舵机还双舵直拉才能达至目的.
最后,为了倒飞/横滚做花式动作而改,那就复杂了也多样了,但最最核心的宗旨就是:放宽静稳度!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当方向舵使飞机转弯时,飞机会发生侧倾,这时就需要副翼使飞机保持水平,
我搞不明白,如果3通如何使飞机在转弯后保持水平?

网友F:
飞机和车一样,转弯时产生的离心力一般用侧倾来平衡,所以飞机转弯时的侧倾是合理的,就象骑车转弯车斜时人要跟而不是硬是拧平。
用方向舵转向的飞机的机翼一般都有不小的上反角,打舵时它会配合着侧起机身弯过来,松舵后会“自动摆正”(论坛前辈精僻之语),不用副翼去控制水平。作用有如自行车前倾的前叉!

楼主:
谢谢!过两天我就去爽飞!

网友F:
祝爽飞
记得报频率哦!!!!!!!!!

网友G:
由于太过急躁、、目前我只能飞G2先了。。。555

网友H:
横向的安定性依靠上反角。
转弯时别忘了轻轻地拉拉杆。摆正之后别忘了回升降舵甚到抽一点杆,以防进入波状飞行而失速。

网友I:
如果是新手,建议你还是先不开副翼,先练好飞航线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