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接收机好还是ESKY的接收机好

楼主(2006-03-11):
我要买接收机,不知道是飞高接收机好还是ESKY的接收机好,请用过的朋友跟我说说,谢谢了

网友A:
我用过ESKY的电直上配的接收机,从电路结构和做工看,比飞高的要复杂的多。
不过这两种接收机都只能用在电动飞机上,油机就不要用了。

楼主:
目前我是想用来飞3D电机的,练会了后想用来飞3D油机

网友B:
我现在飞3D油机 很酷哦~ ,,,,,,,,,

网友C:
我还是觉的飞高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