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怎么选接收机啊?比较白痴,见谅

楼主(2006-03-11):
我的接收机进水不能用了,如果要买的话怎么选啊?
遥控是比较老的新幻想的
发射机
工作电压:8V-12V
发射电流:130mA-150mA
发射频率:27MHz,40MHz,46MHz
原接收机
工作电压:4V-6V
工作电流:18mA
我是否可以选择这个规格的接收机啊?
制 式:FM 遥控距离:500米 频 率:27MHz/40MHz 尺 寸:3.7×2.3×1.5mm 使用
电池
:7节NiMH/NiCd电池(8.4V)

网友A:
偶也有两台性幻想,性能没服太巴好,但比震花强多了。
选频率一致的接收机就行了,或者买频率相近的接收机,把你原来性幻想的接收晶振换过去。不知当年性幻想的残渣余孽在哪里,偶也想买他们的接收机。

楼主:
呵呵 楼上还真是幽默啊
嗯 知道了 根据您说的
那我上面说的那种就可以了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