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II旋翼头

楼主(2006-03-11):
请问 有什么其他牌子的旋翼头可以用在CUPID-II上的?
商城的这个能用吗?

网友:
为什么要其他牌子啊,坏了就再买一个这个啊

网友:
看洋子蛮像的,我也是1003新手,不知道是不是小型机旋翼头通用。。。。。高手指点阿

网友A:
1002的旋翼头跟这个差不多,我就是用雷鸟的替代的,要稍微加工一下才能用。不过雷鸟的旋翼头要结实很多。

网友(2006-05-21):
什么可以替代啊,我的飞了两次,每次都是这个摔坏了,买还挺贵的,必须要和下面的件一起买

网友:
我这个旋翼头自己加固了一下,不然有些单薄.

网友:
怎没加固啊,发图看看啊

网友:
“加 我 模 型”有单卖的!

网友:
严重同意。

引用 网友A:
1002的旋翼头跟这个差不多,我就是用雷鸟的替代的,要稍微加工一下才能用。不过雷鸟的旋翼头要结实很多。

但你知道哪里还有便宜的雷鸟旋翼头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