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鹰王和板主请进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12):
(爽飞我的新1.4米的滑翔机 ) 你飞的爽了,我有一架买了一个月还不知怎么装,看了你和大家所有的帖,动力系统基本上知道了,就是这个V型尾翼不知怎样和舵机联接,T型尾翼飞机转弯一般都是打副翼在拉升降舵转弯,这架飞机副翼舵机已装好,Y线已联接,2只尾翼舵机怎么和尾翼舵面联接呢?是不是还要装只V尾控制器呢?我本想用两根钢丝联在V尾两个舵面,用一只舵机控制升降这样可能不行吧,V型尾翼飞机用副翼转弯它的V尾舵面是什么样状况呢?比如左转。我的摇控器FU4VF;一个JR66ADT。请一定敕教。谢谢

网友:
如果你用max66该设备就有混控模式可以直接选用,不必再加v尾混控器;
如果用4vf的话就会用到v尾混控器。
舵面的连接还是和普通尾翼一样,升降舵,方向舵照接,只是在混控模式下会同时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爽飞我的新1.4米的滑翔机 ) 你飞的爽了,我有一架买了一个月还不知怎么装,看了你和大家所有的帖,动力系统基本上知道了,就是这个V型尾翼不知怎样和舵机联接,T型尾翼飞机转弯一般都是打副翼在拉升降舵转弯, ...

蚂蚁网页上有66的中文说明,有V尾的图解

楼主:
知到了,我试试看,谢谢;油机太剌激,什么时候都要精力高度集中,滑翔机就张驰有度,快慢适宜休闲多了,我有一架十七八年前做的土的不能在土电滑机,桐木都变成黒黄色了,一点六米翼展七百多克,上个月把它找出来打理一下拿去飞,1000ma电池居然在天上摇摇晃晃连飞带飘了一个多小时还没下来,下次在飞一定带个躺椅,但飞慢滑机天气一定要好,微风,下午。版主你就给我指定一架,二米左右,飘一点的,不追求速度,我直接去买就行了。前面贴子上将推荐华迈的(微风),珠海绿色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爽飞我的新1.4米的滑翔机 ) 你飞的爽了,我有一架买了一个月还不知怎么装,看了你和大家所有的帖,动力系统基本上知道了,就是这个V型尾翼不知怎样和舵机联接,T型尾翼飞机转弯一般都是打副翼在拉升降舵转弯, ...

哈...上飞行的照片啊!这架联合的1.4m电滑飞起来的确很爽,只是很容易失速.我昨在做动作时失速坠地,2个舵机扫齿折叠浆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上飞行的照片啊!这架联合的1.4m电滑飞起来的确很爽,只是很容易失速.我昨在做动作时失速坠地,2个舵机扫齿折叠浆断了.

滑翔机 做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滑翔机 做动作?

恩.....除了吊机以外的动作都可以做...

网友C:
看看这里有合适你的吗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4592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里有合适你的吗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45924

这些啊,快赶上DLG的价格了...

楼主:
谢谢,我已经发邮件找徐老师问价了,鹰王你的2003-1。4无刷都换了几个了,那么强大动力也会失速,我飞时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啊,快赶上DLG的价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啊,快赶上DLG的价格了...

这个意思大概就是干脆买DLG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意思大概就是干脆买DLG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掉一个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