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之二. 小洞不补, 大洞吃苦.

楼主(2006-03-12):
换了GY400后, 今天继续调试, 调了参数后, 渐渐找到感觉了.

昨天摆尾造成了尾翼扣断裂. 自以为没有大的关系. 没有用502粘好. 今天飞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在一次降落的过程中, 主旋翼打到了由于没有扣紧而竖起来的水平尾翼!

损失:
主桨一付
斜盘上的摇臂与主旋翼座都断了.
水平尾翼打裂了.

又得等配件了
又到了做学问的时候了

网友A:
惨痛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惨痛的教训。。。。

就是一念之差啊.

网友B:
深感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感同情。。。。

已定购了所有坏的配件了. 因为金属件还没有货.
下一次一定要把旋翼头固定座换成金属的了.

对所有X400飞行员的一个忠告就是, 在第一时间把旋翼头固定座换成金属的. 这样可以省很多事. 不然每一次都要买斜盘上几乎所有的摇臂.

我这是第三次换主旋翼头固定座了.

网友C:
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网友:
小心小心还是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是的呀!
飞行安全来自于严格的纪律与执行的细节…
飞行器可能要定飞行时数(或定飞行次数)作维修的动作呢

网友:
同感!!!就途几分钟的快乐36机已经停飞2个礼拜了。
就因为一颗M1.4*4的螺丝吃牙不深(吃一牙半),在飞行中脱落,使机器坠毁。螺距变距臂升级成铝合金后,需要使用1.4*6的螺丝,只找到1.4*4的1.4的螺丝本身就难找,又不想改球头,就凑合的用了。明知到吃牙不深螺丝会脱落,多涂了螺丝止滑胶,侥幸的去试飞。飞第二块电池时,刚起飞就摔了,尾管弯了,水平尾翼两半儿了,平衡翼连杆也弯了。不想去买备件,水平尾翼用2mm有机玻璃做好了,尾管想用钓鱼杆改成炭纤尾管,到现在还没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