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3-12):
抖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是飞行中抖动还是在屋里试验时抖动呢?要在屋里试有可能试发射机离飞机太近和电波反射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行中抖动还是在屋里试验时抖动呢?要在屋里试有可能试发射机离飞机太近和电波反射造成的。

飞的时候不抖。在地上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