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3-12):
我想在 我的海博星上装MG995不知要加什么电容之类吗?

网友:
并在一个电解电容在供电线路上.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方法吗?

就是电容是什么型号?和供电路是什么颜色的线。。。谢谢拉哈

网友:
在原来三极管位置装上7806, 可以驱动995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拉,老兄

谢谢各位阿。。。小弟感激不禁~~~~我的是向阿森买的电调

网友A:
谢各位阿。。。小弟感激不禁~~~~我的是向SFL买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各位阿。。。小弟感激不禁~~~~我的是向SFL买的电调

倒+晕。。。。。您学我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