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90°侧装的好处

楼主(2006-03-12):
发动机90°侧装的好处在于:

1、排气冲下,不污染机身;

2、起动容易,吸油方便,容易把握机头;

3、点火容易,不会造成机头下点。

还有别的好处请大家多多指出。

网友A:
坠机时消音器可能先坏。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但我机机的发动机架与第一隔板之间的连接是直接用胶粘的,坠机时一般先从粘胶的地方断开(脱胶),但一般的飞行从来没有出现过脱胶的现象。

网友:
有机头罩的飞机,很多都是侧装或倒装的!好看一点

网友:
发动机正装最好,侧,倒是不得以而为之,也无大碍,化油器易进灰尘。

网友:
重心下垂?
螺旋桨不能修的.你可以选小一号的.还能减轻重量..

网友:
2冲程的 发动机 倒装的话 感觉在待速时 不稳定~~

楼主:
其实就供油来说的话,侧装是最好的

发动机内不易富油,启动还更加容易。至于吸灰,和正装没有什么区别的,一样的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坠机时消音器可能先坏。

初学着陆的朋友最好不要这样装,我学着陆时这样装的飞机炸坏两个消音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初学者这样装容易炸消音器,正装最好

对于已经有一定飞行基础的小鸟来说,这种方式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防脏可以加节硅交管呀。至于点火嘛我觉得还是从上面点好些。

网友:
坠机时消音器可能先坏。
发动机就废了啊~

网友:
优点多与缺点,支持侧装。PS:偶以前那架绿十字军的ASP47就是侧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机机的发动机架与第一隔板之间的连接是直接用胶粘的,坠机时一般先从粘胶的地方断开(脱胶),但一般的飞行从来没有出现过脱胶的现象。

强烈建议不要这么装发动机。
胶接在静载荷下的强度是很好的,而且轻,但发动机的震动较大,在这种周期性的震动当中,强度就不敢保证了。震动的破坏是很大的,而且有时候很隐蔽。刚有一些小的裂纹的时候察觉不出来,可能起飞的时候还好好的,到了天上可能裂纹就会急剧扩大,结果.........这和胶的性能有很大关系。同时胶接工艺性能分善性太大,也许你用的是很好的胶,以前没有问题,下次也可能就会出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操作,环境不同,都会有影响。因此,还是建议用螺栓连接,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