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拉玛2代的配件及最平的价格供应

楼主(2006-03-12):
想了解ESKY拉玛2代的易损件有哪些?什么地方买比较便宜?
已经知道的:
1、平衡翼的夹头,叫什么的(有朋友用牙刷DIY的)?一碰就坏
2、主浆:上层的叫A?叫B?
下层的叫A?叫B?
3、?
4、?
5、、、、、、、、、、
什么地方的价格比较便宜呀?
谢谢!

网友A:
比较容易坏的有:
1、上下桨(上A、下B);
2、机尾(摔断后影响美观,基本不影响飞行);
3、脚架或脚架上的电池扣;
4、主旋主A(从网上看有很多人的都摔坏了,但我的机机重重地摔过几次,AB桨用了差不多8片了,该主旋头还没事);
5、四合一接收器上的零件IRF7313(摔机时不收油,使该零件容易过载烧毁)
另外,A、B轴也容易摔弯,即使是看不出来,也会造成双桨现象。
至于价格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B:
可以联系我,屹翔模型:0996-2863822 13899070063 何毅
网址:
http://yxmodel.xjmodels.com
参考价格在网上,实价请来电!

楼主:
我已经在5IRC给你留言.机机就是在你那里买的.
价格、服务都很不错,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