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2真太好玩了,新手上路记

楼主(2006-03-12):
一直一来就想玩模型,这么多年就没实现过,论坛看了不少,最近终于下决心买了LAMA小飞机,上周4到的,周5玩上试了下,基本都在地上划行,最多飞个20厘米高,也撞了几次,不过损失不大,大桨裂了一只,(下面的),尾架平衡翼掉了N次,都粘回去了,其他没损失,呵呵。昨天又拿来玩,试着飞到一米高,呵呵,还是不敢,基本属于蛙跳。今天飞,出奇的好飞,基本知道了悬停的哦感觉,呵呵,太好玩了,飞机留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就是电量不够。现在基本不摔机了,油门控制很重要(我左手油门),个人以为,最关键的是胆要大,一定要时刻让机尾对自己,像我等新手,如果不让机尾对自己,情急下方向很容易搞错的。
最后报下价格,机器带另购的一包桨(6只),另购的3E的800MA,12C电池,连快递费一共680元。

楼主:
对了,配个练习架很重要,因为,新手的心理就是不敢飞或胆太大乱飞,练习架一来可以壮胆(真的,很重要,没练习架我都不敢飞50厘米以上高)。二来可以减少摔机损失。

网友:
支持!!继续努力!!另外价格还不错!

楼主:
还有,电量不足时,陀螺会失控,也就是向左猛转,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勉强玩了,会摔机的。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下,电池如何安装最好??
我是按说明书用电池架的,电池架很软,降落是主轴会压到电池,现在电池都有个凹下的小印子了。
另外,电池是充到绿灯闪还是绿灯熄灭好??说明书是说充到灯熄灭,我就怕过充了。
各位有好办法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说明书用电池架的,电池架很软,降落是主轴会压到电池,现在电池都有个凹下的小印子了。

我的电池也是压了个印,现在这块电池太概玩了有100个以上的起落,还非常正常,所以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努力练习,要把飞机控制不动还是需要技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下,电池如何安装最好??
我是按说明书用电池架的,电池架很软,降落是主轴会压到电池,现在电池都有个凹下的小印子了。

可以参考下我自己进行的改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楼上的,那个底板是啥材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一来就想玩模型,这么多年就没实现过,论坛看了不少,最近终于下决心买了LAMA小飞机,上周4到的,周5玩上试了下,基本都在地上划行,最多飞个20厘米高,也撞了几次,不过损失不大,大桨裂了一只,(下面的),尾 ...

楼主你好:嫩这个价在哪买的?
:em00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那个底板是啥材料??谢谢了

一块不是太硬的朔料板(不是很厚的),可以去文具店买那种有点韧性的垫板(一般价钱在 一个雪糕价钱内)自己剪,再转孔(用螺丝就可以转得很好),再用收紧带固定。

ps:我还在后脚那里横梁绑多条金属条(雨伞骨)来增加硬度。

网友A:
大家有知道哪有卖lama2的吗?

楼主:
我是淘宝上买的,呵呵.还有,顺便出一架飞霸30的油机,7成新,就没飞起来过,但尾部有撞伤,谁要给个价,合适就出了,还是电的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知道哪有卖lama2的吗?

找毅芳模型吧

楼主:
航线飞行如何练习??

网友:
我的怎么老是打转?就是调不好!!!有绝招吗???

楼主:
打转有几种可能:
1、快没电了
2、4合一板没调好
排除上述问题后,就要靠自己的手(发射机)来调整了
现在飞得不是很稳,但至少不太怕摔机了,呵呵,多玩玩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一来就想玩模型,这么多年就没实现过,论坛看了不少,最近终于下决心买了LAMA小飞机,上周4到的,周5玩上试了下,基本都在地上划行,最多飞个20厘米高,也撞了几次,不过损失不大,大桨裂了一只,(下面的),尾 ...

请教尾仪平衡片是用什么粘的,我用粘得牢感觉不行

网友:
哥哥们的lama一买回来就坏了ab轴。换过之后也飞的非常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