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精华,但够实用:自制泡沫热切割台

楼主(2006-03-12):
注:泡沫热切割有毒,使用注意通风
准备动手做像真机,不知能不能成,泡沫是买来了,加工工具还没有,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先看看全景。

楼主:
总的来说,就是把一根电热丝垂直绷在一个平台上。
需准备材料如下:
1、一根300W电炉丝
2、一张小板凳,必须是木头的,不能是塑料的(我家里有一个平面大的凳子,当初装修顺便做的,刚好)
3、两个接线桩
4、一个9V/6V变压器,功率5~10W左右
5、一根弹性好的杆做弓杆(本来想用竹子,后来没有,刚好和CXMINGER一起买了3mm不锈钢丝,拿来用了)
6、粗电线(一般220V电线即可)
先在凳子上钻两个孔,一个用来穿钢丝,一个用来插弓杆,上图可以看到我的不锈钢丝。
把弓杆插入凳子边缘的孔中,孔要钻的小一些,如果太大,在弓杆上垫纸或裹胶布
把电热丝截取一些(我截了30cm),穿过凳子中央的小孔,然后两头各绕在一个接线桩上,拧紧接线桩螺丝
在弓杆一头用锉刀锉一个缺口,把电热丝一头挽一个环(怎么挽?自己琢磨,反正利用接线桩的螺丝嘛),挂在这个缺口上。
弓杆一绷紧,电热丝另一头的接线桩就紧靠板凳底板了,为了防止烫坏木头,我在电热丝上穿了一块废电路板,呵呵
把接线桩两头焊好电线,连到变压器次级,就搞定了。理论上说不用整流什么的,不过我是从以前的制作上拆下来的变压器,上面整流滤波都在,我就用上了。

楼主:
调试时,我在变压器初级接了调压器,看看什么温度切割比较好,结果发现,按照我的参数,调到80%~100%都可以,于是我就不要调压器,直接上,嘿嘿,可以用。
我的电阻丝阻值约6~8欧,变压器虽然时9V,但是实际工作时跌落到5V,因此电阻丝功率在4W左右,各位做的时候可以参照功率参数来调整。
用KT板切了一些汉字,也切了一下3cm泡沫板,很顺手,哈哈,我也有切割器了!晚上开始搞BF109

网友A:
不错,相当不错,受启发,有机会也做一个

网友B:
做成CNC控制的不是更好 ^_^

网友C:
我有一个12V/12W的变压器知道能不能用呀??
如果能用应该接多少欧的电热丝呢??
这样直接上去会不会烧变压器的呀??

楼主:
从我的制作情况看,300W的电阻丝差不多是2cm=1欧姆,12V的电压可以接一个40cm的电阻丝。
计算一下电流,不超过变压器的电流就不会烧坏。

网友D:
原帖由
gale
于 2006-3-12 19:50 发表
这么好的小桌子~~~ 偏偏打两个孔~~~ 浪费~~!!
(,我也去找这么一个小桌子来打两个孔做个切割台试试,虽然说有点浪费,不过很实用,支持!!)

楼主:
我也是考虑到桌子可惜,所以只打了两个小孔,把弓杆撤掉,就还是一个桌子,嘿嘿

网友E:
请问那里有3mm不锈钢丝买的,一般什么样的店子里有?多谢!

网友C:
我的变压器是1A的应该没有问题了!!

楼主:
不一定要用不锈钢丝,用竹片更好,我是找不到竹片,只好用钢丝。

网友F: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网友G(2012-12-02):
很好,我也想弄个

网友:
应该弄成数控的 就和线切割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