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组使用了二三十次后, 充电后输出电流变小了, 有什么方法恢复输出电流?

楼主(2006-03-12):
镍镉电池组使用了二三十次后, 充电后输出电流变小了, 有什么方法恢复输出电流?

网友:
有没有过充?可以把电池单个充电,然后在串用,可能会有帮助。

网友:
每次使用前你做过放电吗?ni cd有记忆效应,每次使用后要把电放清再进行冲电,不然就容易出现你现在这个现象。
你可以对电池进行几次循环冲放电,就应该可以恢复容量。

网友A:
可能是放电不充分,7。2V要放电到6。8V左右,另外,你电池的品牌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放电不充分,7。2V要放电到6。8V左右,另外,你电池的品牌是什么?

我放到2V 左右有没有关系?

网友:
放到2V说明你的电池已经报废了。电池过放电也不好,7。2V放到6。8V就要重新充电,电压太底的情况下,长时间放置对电池不好!

网友B:
厉害啊!!放到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放到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