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旋翼的选购

楼主(2006-03-12):
大家好,突然发现本站里买的旋翼有好多种,材质和尺寸各不一样,请教高手或前辈,它们的使用性能如何?

1;HS1052-主旋翼(315mm新木槳)

翼形:全對稱翼
規格尺寸:315 x 31.5mm
翼夾厚:4.5mm
軸徑:3mm
重量:33g/set

2;HS1136 325PRO主旋翼/灰

此款為高剛性高效率木製複合材料主旋翼
●翼形:全對稱翼
●規格尺寸:325X32mm
●翼夾厚:4.5mm
●軸徑:3mm
●重量:40g/set

3:HS1114-01 325mm碳纖主旋翼/白

功能说明:
新型纖維槳材質採用輕量高剛性PA45%玻璃纖維混合材料射出製成,比(HS1067)更具鋼性及韌性,且其特殊效能翼形設計,適合戶外抗風及特技飛行。
●適用T-REX450X/XL
=●翼形:全對稱翼
●規格尺寸:325X32mm
●翼夾厚:4.5mm
●軸徑:3mm
●重量:58g/set
●主旋翼軸套(Φ3xΦ5x4.5mm)x2

4:HS1131-325mm碳纖主旋翼/黃

●超輕質高剛性,純3K編織碳纖布複合材製成
●翼形:全對稱翼
●規格尺寸:325X32mm
●翼夾厚:3.6mm
●軸徑:3mm
●重量:48g/set

5;HS1116-315mm碳纖主旋翼/黃

新型碳纖維槳材質採用輕量高剛性碳纖覆合材射出製成,其特殊效能翼形設計,適合戶外抗風及特技飛行
●翼形:全對稱翼
●規格尺寸:315mm x 32mm
●翼夾厚:4.5mm
●軸徑:3mm
●重量:52g/set

6:HS1110-06 主旋翼(315mm,碳纖,黄)

●超輕質高剛性,純3K編織碳纖布複合材製成
●翼形:全對稱翼
●規格尺寸:315X32mm
●翼夾厚:3.6mm
●軸徑:3mm
●重量:47g/set

网友:
这几款分三类
1:木浆,价格便宜性能友好
2:合成纤维浆,主要是结实,撞击后不容易坏。
3:碳纤浆,很贵,但是性能最好。
长度当然是越长越稳定,但是短一点灵活。
合成纤维和碳纤浆不同的是合成是在尼龙或塑料中加入碳纤或玻纤,碳纤浆是纯用碳纤布制作的

楼主:
还有一点 純3K編織碳纖布複合材製成和碳纖覆合材射出製成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 純3K編織碳纖布複合材製成和碳纖覆合材射出製成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点

3k的硬度高于射出型的.效果也要好很多.

网友:
在国外315木桨的评价马马虎虎,315和325的碳纤浆不错,325PRO的木桨评价很高,至于原装的325FIBER纤维浆就不好了,飞悬停航线还可以,飞3D不好。我用过原装的325FIBER、325PRO的木桨、HF 3K CARBON,感觉基本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