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 换了铷铁硼磁铁的540电机好象比560电机的扭力还大?

楼主(2006-03-12):
有没有人试过, 换了铷铁硼磁铁的540电机好象比560电机的扭力还大?

网友:
没有试过

如果把磁钢换成更强憾的磁钢的话,应该能办到

网友:
我380的电机换铷铁硼我感觉比我550铁氧体的马力大,铷铁硼磁铁没买到合适的,还是自己打磨成瓦型,搞了一下午呢

网友:
我的无刷用的就是原来的磁铁,结果拉力太小,去买磁铁的话还不够邮费,晕~~~~~~~~

楼主:
有没有人试过换铷铁硼磁铁

网友:
低转速下扭力的确增大,但是最高转速会有下降。

网友:
上海 北京东路 你要买扫描样的磁铁 磁钢 都能找到,找不到的 叶可以现场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试过, 换了铷铁硼磁铁的540电机好象比560电机的扭力还大?

无负载转速会变小,但启动扭力会变大

网友:
电机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定子磁性强了,转速就会降低,力矩会增大。

楼主:
有没有人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