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MS发动机的介绍

楼主(2006-03-12):
近年来,国产
发动机
在特技型方面有了可喜的成绩。作者两年前得知,“GMS”牌号的特技型发动机(生产厂家在四川雅安)质量很好,由于生产数量有限,全部外销出口,国内市场暂时还见不到。1998年3月在郑州参加原国家体委和文化中心主办的“航模运动发展研讨会”期间,幸会GMS发动机的制造者沈先生,了解到发动机的生产情况、技术特点和性能指标等,并见到了产品实物。去年夏季,为爱好者在带飞装有GMS2000-40A型发动机的无线电遥控特技练习机,实际接触和使用了这种发动机,感受到其优良的性能。
GMS2000系列发动机外型美观(见图,这台发动机的型号为GMS2000-32A),机匣、汽化器壳体和消音器用铸铝由金属模压铸而成,表面进行了特殊工艺处理,呈均匀的浅灰色;汽缸头用硬铝合金机加工后进行阳极化,呈耀眼的金黄色。作者曾就此向制造者询问汽缸头是否有其他颜色的,沈先生说仅这一种颜色,它是GMS200系列发动机的特征,在国际上被称为“金头”发动机该发动机具有良好的外部质量,压铸件无毛刺砂眼等缺陷,在机匣左右两侧分贮有“GMS2000”和“32”字样的凸字,字的顶部用铣床铣平,闪闪发亮,有极强的立体感,特别醒目,使人感到它不仅是一件精密机械,也是一件工艺品(目前生产的部分产品数据见表一)。发动机的包装同样十分精美。现在航模发动机在结构上似有两大主流流派:以日本产发动机为代表的精巧流派和以欧美产发动机为代表的粗犷流派,各有千秋。GMS2000系列发动机则符合欧美流派特点,它的曲轴较粗,机匣较厚实,工作稳定,故障率低,使用寿命长。前不久,作者将一台使用了20余小时的40A型发动机拆开清积炭,检查了气缸活塞组等易损件,均未见严重磨损。由于GMS2000系列发动机目前尚不多见,,现以作者使用过的40A型和32A型产品为例,就其性能等有关方面作一些介绍。
1。启动性能好。航模爱好者都知道,电热式发动机不易热车启动。作者1985年带队参加全国少年航模赛,当时特技模型安装的是进口发动机,但仍对其热启动性能无把握,专门配置了冷却液以备热启动时冷却汽缸头等处。GMS2000发动机具有良好的启动性能,冷车启动时,汽缸活塞组的气密性好,通电后拨几下就能启动成功。热车启动时最好先从汽化器进气口注入几毫升燃油,转动曲轴几次,随后将废油从排气口经消音器倒干净,拨动曲轴几次后即可通电进行起动。启动性能好说明制造气缸活塞的材料好;加工精度高;分气定时合理(下文还将提到);汽化器性能好(下文还将提到)能够提供发动机在启动阶段所需的可燃混合气。
2。功率大。用现代航模竞赛动作难度高,发动机功率不足会严重影响动作质量甚至动作完成。GMS2000系列发动机功率大与采用的一些技术措施有关。作者曾分析一台32A型(5.2毫升)发动机进行研究,了解到该发动机系“ABC”结构,三条扫气道构成”许纳尔“形式的回流扫气方式,扫气道内壁很光洁,机匣镶有两个高精度轴承,在气缸头下平面、半球形燃烧室周边有一圈“挤压环”,其作用是防止混合汽在气缸顶部的边缘区域燃烧引起爆震。汽缸头裙部车有散热片,这是一向精巧设计:燃烧室产生的约300℃的高热能得到良好的散发,还减短了六个固定螺丝的长度,从而减轻了一些重量。在活塞裙靠近顶部处加工出一圈油槽,在活塞作高速上下运动时,储于槽内的滑油有效地进行润滑和散热。由于采用多项现代二行程活塞式航模发动机的特点的先进技术及科研成果,使用优质材料,造就了发动机的高品位。
3。稳定性的好。从目前两行程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和科技水平来看,制造735-1102.5瓦40级上下的发动机不是太困难的事,难的是大功率和高稳定性必须兼而有之。可以说稳定性反映了特技型发动机水平的高低。特技型发动机的使用要求是:在使用转述范围内,在任意飞行状态下均不能意外停车,稳定运转的范围较宽,在此范围内调速性要好,模型的姿态变化对发动机造成的影响应尽可能小,怠速要低。GMS2000系列发动机在上述方面有不俗的表现。它具有合理的分气定时,经作者测量一台GMS2000-32A型发动机:进气角192度,排气角141度,扫气角116度,晚关角35度。在汽化器下端的机匣进气道与前轴承之间有一直径约0.8毫米的通孔,在大气压力作用下,可将前轴承处的漏油压回进气道。机匣前端、气缸与机匣之间等部位具有良好的加工精度。机匣与后盖之间、汽化器与甲匣之间加有进口的优质防油密封垫圈,因此发动机吸油性能很强。汽化器为油气同步调节的转阀式先进结构,加速性好,怠速低(GMS2000-32A型号可低至2000转/分上下,噪音微弱,30米距离以外几乎听不到声音)。40A等型号发动机有整体式和分体式两种形式的汽化器可供选择。分体式既油针部分与汽化器主体部分分开,单独安装在机匣左侧的“耳朵”上。它的优点是调节油针时可以防止螺旋桨打伤手指,缺点是调速略滞后。总之,这些技术措施保证了发动机的工作稳定。
使用体会
1。从数月的飞行情况看,几台发动机使用蓖麻油和甲醇比例为25:75的配方配置的燃料效果好。烧素油可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烧硝基燃料当然可增加些功率,提高些稳定性,但应试加气缸垫片以降低压缩比,并可试用“冷”热火头,以减少点火提前角,防止暴震。
2。以40A型发动机为例,从说明书得知,其最大功率转速为16000转/分。为提高动作质量,现代特技模型的动力剩余功率都比较大,换句话说,可称为大马拉小车,他的好处是大功率、长寿命,低噪音三者兼备。在完成特技动作过程,除一些垂直动作外,使用中等转速和中高转速的机会居多,要求发挥发动机极限性能的时候不多,螺旋桨的配置如能按上述基本使用条件出发,不仅能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还可减少噪音。爱好者不可片面追求高转速装上小直径小螺距的螺旋桨飞行,这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拉力,反而会造成“飞车”,排气口冒黑烟,使发动机受到剧烈的磨损,严重时甚至会热死。根据经验,40A型发动机在上单翼无线电遥控模型练习机上使用时,选择直径270毫米、螺距130毫米、浆叶略宽厚的螺旋桨较适合,在地面测量最高转速在13200转/分左右时,飞行中能充分发挥发动机扭矩大的优势,动作显得沉稳有利。厂家推荐的螺旋浆数据见表2,建议螺旋桨的直径尺寸取值略片大一点。
3。出厂时发动机的压缩比已按使用蓖麻油和甲醇比例20:80配方配制的燃料调好,模型爱好者可根据自己使用的燃料配方,用备份垫片对压缩比进行微调,不可为了增加热效率而减少垫片以提高压缩比。发动机使用较长时间后,气缸活塞组的气密性会因磨损降低。如确实感到起动性能因上述原因而明显将下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试减少一两片垫片,以恢复或接近正常压缩比。
4。汽化器的高速油针、低速油针、怠速螺丝(见图5)应反复调整,逐步掌握规律并找到最佳点。
5。越是精密的发动机越需要经常进行清洗,以清除油污、外来物及硝基燃料残余物,减小磨损和腐蚀,尽可能长期保持最佳技术状态。常用的办法是飞行后用煤油进行灌洗,并用电吹风机吹干,也可用现代化学清洗方法进行清洗。

网友A:
请教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想买一架油机,我在模型网上看到推荐两款,请各位前辈给推荐一下,买那款合适.谢谢.要快啊.

网友A:
对不起,是在模型网,

网友A:
http://www.3jmodel.com/class.asp?aid=76&nid=497
在这看到的两款.

网友B:
40油动练习机.
个人感觉有些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