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与微接

楼主(2006-03-13):
各位,问下大家的福特巴或者jr的设备与微接用抖舵吗?

网友A:
我用FUTABA+飞高最好,西安次之,蓝剑距离最差,稳定性还可以
JR+GWS,正常情况下是跳舵,不跳的时候一般都不正常

楼主:
谢谢阿,看来还是福特巴的经搞阿
谢谢阿,看来还是福特巴的经搞阿。

网友B:
futaba的兼容性看来还是不错

网友C:
我的JR 3810,配了3个GWS接收机,都很好用。4VF也有一个GWS4克,也没有抖舵过。
又定了一个蓝剑的,还没有收到。用过飞高的接收机配3810很不爽,不说了。
又近ESKY又出了接收机,大家有没有试过,不过看以前ESKY小电直上的接收机感觉不错。

网友D:
当然是F的经搞了!F的设备兼容性最好了,基本上什么接收都可以用 !呵呵!

网友E:
我的JR 配飞高很好用,不过飞高容易受干扰,譬如天线挨着炭纤走,就会抖舵,不埃,就完全没事。